[求助] modelsim加载不了仿真,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5-14):
line_buffer编译正确,但运行仿真提示"altshift_taps_component : altshift_taps" is not bound.是为什么?求大神指点

LIBRARY altera_mf;
USE altera_mf.all;

ENTITY line_buffer IS
        PORT
        (
                clock                : IN STD_LOGIC ;
                shiftin                : IN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shift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taps                : OUT STD_LOGIC_VECTOR (23 DOWNTO 0)
        );
END line_buffer;

ARCHITECTURE SYN OF line_buffer IS

        SIGNAL sub_wire0        :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SIGNAL sub_wire1        : STD_LOGIC_VECTOR (23 DOWNTO 0);

        COMPONENT altshift_taps
        GENERIC (
                lpm_hint                : STRING;
                lpm_type                : STRING;
                intended_device_family : STRING;
                number_of_taps                : NATURAL;
                power_up_state                : STRING;
                tap_distance                : NATURAL;
                width                : NATURAL
        );
        PORT (
                        clock        : IN STD_LOGIC ;
                        shiftin        : IN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shift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taps        : OUT STD_LOGIC_VECTOR (23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BEGIN
        shiftout    <= sub_wire0(7 DOWNTO 0);
        taps    <= sub_wire1(23 DOWNTO 0);

        ALTSHIFT_TAPS_component : ALTSHIFT_TAPS
        GENERIC MAP (
         -- intended_device_family => "Cylone II",
                lpm_hint => "RAM_BLOCK_TYPE=M4K",
                lpm_type => "altshift_taps",
                intended_device_family => "Cylone II",
                number_of_taps => 3,
                power_up_state => "CLEARED",
                tap_distance => 640,
                width => 8
        )
        PORT MAP (
                clock => clock,
                shiftin => shiftin,
                shiftout => sub_wire0,
                taps => sub_wire1
        );

  52. END SYN;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