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ADS设计X波段LNA遇到问题

楼主(2015-05-14):
1.设计X波段LNA,原理图中仿真完指标很好,加上版图联合仿真之后中心S11 S22变差很多,带宽也不好,稳定性变差。如何把版图联合仿真的指标调好?调的思路是怎样的?在原理图中改变了一下匹配电路,然后生成版图再仿。可是一直调不好呀。。。 IBv9xP]BZ
2.还有怎么才能做到全频段稳定?在设计中尝试了源级接感性微带改善稳定性,可是还是做不到全频带。。 `XbV*{7
新手求大神帮助

网友:
原理图仿真没有考虑电路走线间的电磁耦合,和版图仿真结果肯定有区别。试过在门极加电阻改善稳定性吗?

网友:
或者引入负反馈  牺牲点增益

网友:
就看你们指标要求了,可以对一些指标进行牺牲寻求平衡

网友:
负反馈和Gate加电阻都会严重恶化噪声性能,不建议在LNA的第一级使用 如果是多级设计,那么在后面的几级加负反馈是非常好的解决稳定性和带宽的方案,如果只做单级的LNA,那么可以尝试在输出级加入些损耗器件。做稳定性最好的方式是在Bias上做了,做Bias还是有很多学问的。

网友:
关于原理图和版图仿真差别大,很有可能是楼主设置的原因,有差别是正常的,差别太大就不正常了。楼主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衬底、层、mesh的设置,设置不正确的话很容易出现仿真结果不对的情况。版图里面如果仿孔的话是要在层设置里面加孔的哦。

楼主(2015-07-01):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两级,在偏置电路上怎么做稳定性呢?我尝试一下在两级中间并联大电阻,但是并不起作用

网友:
原理图仿真不准确~

网友(2018-09-26):
谢谢 分享   非常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