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 的几个问题一直不明白,求解答

楼主(2015-05-14):
最近研究LDO 感觉有点急功近利了,有几个问题没想明白,望同行给予帮助:

1.功率管接的电阻值是任意的吗??电阻R1,R2总阻值除了影响静态电流还会对哪些性能产生影响??2.在不接瞬态增强电路的条件下,无片外电容LDO的设计可以通过哪些简单的方式减小下冲和过冲??

网友:
1.空载或小输出电流时,反馈电阻值对输出端总电阻的影响可能不可忽略,进而影响与输出端有关的零极点位置;再者反馈电阻的比值确定了反馈深度也即环路增益中的反馈系数,对环路稳定性有一定影响;还有就是对电阻版图面积的考虑了。2.在保证稳定性的前提下,同时提高增益和带宽,当然功耗也会增大,不加瞬态增强电路确实不好做

网友:
过冲是要串接器件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问一下与哪些因素有关,不是真的不用瞬态增强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很多讲过冲怎么解决的论文,却很少讲怎么减小下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