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段systemverilog求助

楼主(2015-05-14):
class Transaction;
  bit[31:0] addr,crc,data[8];
  Statistics stats;//4
  static int count=0;
  int id;
  function new;
    stats=new();//8
    id=count++;
endfunction
function Transaction copy;
  copy=new();
  copy.addr=addr;
  copy.crc=crc;
  copy.data=data;
  copy.stats=stats.copy();
  id=count++;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Statistics;
  time startT,stopT;
  static int ntrans=0;
  static time total_elapsed_time=0;
function time how_long;
  how_long=stopT-startT;
  ntrans++;
  total_elapsed_time+=how_long;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start;
  startT=$time;
endfunction
function Statistics copy();
  copy=new();
  copy.startT=startT;
  copy.stopT=stopT;
endfunction
endclass

** Error: H:/systemverilog/work/q.sv(4): Invalid type 'Statistics'. Please check the type of the variable 'stats'.
** Error: H:/systemverilog/work/q.sv(8): (vlog-2730) Undefined variable: 'stats

class不是相当于module吗,不能包含其它类吗?这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编译顺序呢? 有没有把Statistics class 放在之前编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将它作为一个完整代码进行编译的,verilog中module模块不是可以那样一起编译吗?这个需要分开按顺序编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下面一个class放上面编译通过了,为什么这样呢,verilog可以自顶向下,这个不能?

网友:
是这样的,编译时需要先后顺序,先声明才能使用,或者使用上面有人提到的typedef class statistics放在前面即可。编译时加include+env路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