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没有 vdd ground 是如何设计 ?

楼主(2015-05-15):
芯片没有 vdd ground 是如何设计 ?
有看过一些卖的 chip ,

datasheet 如这边 .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86310&pid=8570916&page=1&extra=page%3D1#pid8570916

但是不是没有 vdd
就是 没有 ground

这要如何设计 ??

网友:
只有有个基准参考点就成就成!其实是有GND和VDD

网友:
drain 里面有花样

楼主:
drain 里面有花样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如何設計?  那 current sense 不能對地 .

网友:
电流信号的嘛

楼主:
电流信号的嘛
引用 网友B:

    不懂?

有 paper ?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不是没有地,是内部地和外部地的区别。接在电阻上面的CS应该是内部地,当电流CS输出的电流变大,会把内部地电位相对VCC抬升,相对的Drain的内部控制电压也变化了。
   地只是相对的参考,我把这个符号画在哪里都没有关系,我甚至可以画在电源上,那么原来的0电位就变成了-vdd

楼主:
回复  peterlin2010
其实不是没有地,是内部地和外部地的区别。接在电阻上面的CS应该是内部地,当电流CS输出的电流变大,会把内部地电位相对VCC抬升,相对的Drain的内部控制电压也变化了。
   地只是相对的参考,我把这个符号画在哪里都没有关系,我甚至可以画在电源上,那么原来的0电位就变成了-vdd
...
引用 网友B:

所以内部 current sense 点其实是 vcc? 外接大电容

    如可以省去GROUND , 一般CHIP 为何不如此 设计 ?  应该有其他不好地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是浮地,噪声比较大,不适合传输小信号。优点是在长距离(数百米)传输时抗衰减,双线式的连接也可以节约成本(数百米的线,少一根芯少不少钱呢),双绞线的EMC特性比较好,所以一般用于传输数字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一个图里的CS应该是芯片内部的GND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是应用时的情况。

楼主:
回复  peterlin2010

   我说的是应用时的情况。
引用 网友B:

    viper12

Source = chip internal Gnd

这方式可以吗?  不过就我知道一般 UHV EDMOS 好像都很大一块做成
racetank (finger) type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