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谁知道calibre的HELP为什么启动不了吗?【锁贴,已解决】

楼主(2015-05-15):
calibre_help

calibre_help

求指点,谁知道calibre的HELP为什么启动不了吗?需要怎么设置?求。。就出来红框里的提示,但是后来就没反应了。帮助文档也没出来
【解决办法就是直接去DOC目录看PDF】

网友:
好像是用acroread看

网友:
你确定你安装了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装了。在安装目录下有。算了。不管这问题了。我直接去目录下看PDF

网友:
    根本不需要安装Calibre的Help包。你可以直接从Help上看Calibre的PDF文件,但需要设置正确的环境变量。读一下我提供的这个环境变量设置文件,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及设置:

http://bbs.eetop.cn/redirect.php?goto=findpost&ptid=479940&pid=8515628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我现在办法是直接去DOC目录看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