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DATool的问题

楼主(2015-05-15):
刚接触FDATool,想问的是,它设计出来的是基带滤波器吗?那对于不同的中频数据又该怎么处理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

网友:
各种类型的filter都可以啊,看你架构需求了

网友(2015-10-08):
FDATOOL可以设计包括FIR和IIR的几乎所有常规滤波器,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嘿嘿,我也刚开始接触这个

网友(2017-02-15):
你可以把带通的信号经过频率解调对应搬移下来,一般工程设计可以通过滤波器组的方式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下变频,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