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怎么分析内部电路

楼主(2015-05-15):
150资产
比较器:当Vp>Vn时,输出高电压;当Vp<Vn时,输出低电压。那么内部电路是怎么运行的,不知道该怎样分析?翻阅了拉扎维也没有细讲内部原理,求助大神们!拜托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见解,求答案

网友:
allen课本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看一下

网友(2021-05-31):
前面两级就是普通的二级运放只是没有做补偿而已,
作用是放大差分信号,
后面两级反向器,第一级将运放的输出电压放大,第二级修正逻辑值,同时把输出抬到满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