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和PTSI是一个软件吗?

楼主(2015-05-15):
ATT, 问个弱问题,这个两个都是primetime,请问一下启动方式有什么区别?层主只知道pt_shell 启动PT,那么如何启动PTSI呢?还有这两个软件的setup文件是否可以完全一致?

多谢各位大神

楼主:
LZ最后用
get_license PrimeTime-SI
get_license PrimeTime-PX
在同一个ptshell下把这些类似于附件的都加上了。。。

网友:
2个不同的 engine  原则上一般工艺 ,pt_shell 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