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tan3的DCM使用问题。

楼主(2015-05-15):
芯片:XC3S400-4FTG256I;ISE版本:12.1;
设计是外部为FPGA提供12.8MHz的时钟,然后FPGA生成一个DCM,输出12.8MHz,25.6MHz,38.4MHz的时钟
,但是生成DCM的时候,输入clock in的频率12.8MHz,然后下一步会警告说不符合输入频率要求,警告信息说低频率范围18MHz~167MHz(约),高频率范围(约)48MHz~280MHz。
不知道哪位朋友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
输入不符合规范,不过DCM只是提供个分频/倍频关系,强制设定也可以得到倍频关系,比如你输入设定为20M,而实际输入为12.8MHZ,也可以得到想要的频率,但是没测试过有没有风险,因为没这么用过,不过你输入20M的话,其周期约束会按照你输入的时钟进行约束;个人觉得,DCM是一个数字DPLL,用这个产生奇数或者不经常用到的倍频,个人觉得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