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如何自动识别layout path和primary

楼主(2015-05-15):
大家好,我是用calibre命令行来验证DRC。每次都需要修改command file里的LAYOUT PATH 和LAYOUT PRIMARY参数。
有没有一种办法让calibre自己去抓取?比如自动抓取当前目录下后缀为gds文件。自动认PRIMARY为TOP?
例如:有test.gds文件,TOP为test。自己抓test.gds和认test为PRIMARY

网友:
可以写脚本。把文件名.gds替换到 你的rule里面不知道怎么搞,

但是可以输入文件名  run  cellname

脚本里
#! /bin/csh -f

sed "s/xxx/$1/g" drc.rule >! new_drc.rule

calibre -drc new_drc.rule

网友:
说说用命令行有什么好处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便使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神,用你的办法解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干吗不用CALIBRE图形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