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奇怪的问题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5-05-15):
如下图所示,DI12是常低,FPGA_DI12是50HZ的80%左右占空比的波形图,U2为SN74LVCC4245

将U2的17脚翘起来后还是有这个波形,所以应该跟后面的电路没有关系,
板子上有很多地方用这个片子,都能正常工作,所以原理上应该不会有什么设计问题
芯片换过3个新的都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也不敢说芯片有什么问题,
PCB布线上也没发现问题啊,两边都是常量,下层是电源层!!!
请大学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找问题的思路都没有!!!!!!!!!!1

网友:
Pin23 不应该是NC吧,应该是VCCB。

网友:
没人解决吗

网友:
能否贴上波形图?其他管脚是否有类似问题?DI12的常低是如何得到的?

网友:
瞻仰一下!

网友:
50HZ的80%左右占空比的波形图 聽起來比較像是220V AC 訊號的干擾。有可能是因為FPGA_DI12為高阻抗的輸入點. 示波器量到大氣中的200V AC微波訊號。 在将U2的17脚翘起来后还是有这个波形,更可確定該FPGA_DI12為高阻抗的輸入點。
從您的述敍看來, U2的第17腳也是高阻抗的輸入點(浮接?) 。您可以試著將U2的A5腳(DI12)輸入高、低訊號,然後量其對應的輸出B5腳(FPGA_DI12)看其是否有跟著輸入變化,才知是U2接線或IC出問題。

楼主:
我用示波器量的DI12为常低,
不过实际是:DI12通过一下电阻和二极管的串联接地了
将DI12直接通过一个电阻接地后就OK了,
多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