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LTERA的altasmi_parallel的IP核配置FPGA用什么格式的文件?

楼主(2015-05-15):
我想使用ALTERA的altasmi_parallel的IP核,通过更新EPCS4内部的数据来升级FPGA配置程序,但是不知道应该用哪个文件写入。
麻烦大家,有谁知道的告诉一声!
谢谢!!

网友:
生成RPD文件,烧写的时候需要rpd文件和map文件

网友:
忘记说了,生成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压缩一下以缩小占用EPCS地址大小,要不然你的epcs回不够使用

网友(2016-04-14):
回复 网友A:

请问map文件是做什么用的?只有rpd文件不能直接写入EPCS器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