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中 write_verilog问题

楼主(2015-05-15):
怎样用write_verilog只写出top下的子design的netlist verilog??求高手指点!!!!!!!!!!!!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write_verilog -top_only

网友:
top—only正解啊,我就是这么写

网友:
icc 没这个功能  , link完了以后 就只能写出top 为top的 网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op only,就只能写top层的,我想要的的底层其他modul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那用什么工具可以得到,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encounter 可以,

saveNetlist -module modulename

网友:
你可以先write_verilog -macro_definition ,然后去把输出的top删掉就只剩下module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