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直流信号的测量用连续时间sigma delta可行吗?

楼主(2015-05-15):
我看到很多连续时间sigma delta 都用在高速信号的测量上。如果要做一个16bit直流信号测量,信号带宽Hz级别。用连续时间的可行吗?
sigma delta 新手,求老手指导。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用连续的话可以省略抗混叠滤波器,但是第一级得有连续型的offset消除技术。
用离散的话得用个失调很小的抗混叠滤波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waste more power compare with discrect time  sigma del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