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输出可调LDO的PSRR的问题

楼主(2015-05-15):
这是设计中采用的ldo的结构,因为要输出不同的电压所以通过开关选通电阻控制输出电压。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衬源连接的NMOS管,如图  。一种是衬源连接的PMOS管,如图  。此外还有衬源连接的CMOS开关。采用衬源连接的原因在于该工艺阈值电压比较高,接电源或者地导通电阻太高。分别采用三种开关的PSRR仿真结果为

PMOS开关PSRR

PMOS开关PSRR

CMOS开关PSRR

CMOS开关PSRR

NMOS开关PSRR

NMOS开关PSRR
,结果中PMOS开关的PSRR为68dB,NMOS开关的PSRR为40dB,CMOS开关的PSRR为48dB。从导通电阻来说,三个开关的导通电阻都足够低,但是为什么采用PMOS开关的PSRR会远大于其他两个?第一次发帖,诚心求教,困扰数天没结果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可不可以这样考虑,选通的电平,PMOS管为地,NMOS为电源,而仿真PSRR时多用的是电源?楼主试一下仿真地的PSRR,看看结果有否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尝试仿过地的PSRR,NMOS开关和PMOS开关相差不多。之前我也曾经尝试过,将第一级运放用理想运放代替,结果三种开关的PSRR基本一致。但是实际电路中却出现这样的结果,实在是费解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NMOS开关:低频段,线性区的导通电阻与Vgs相关,反馈回去的电压与VDD相关                 高频段,Cgs耦合

网友:
應該是主電路架構+開關的影響

网友:
最好先看看NMOS开关那样接能不能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工作中,你的电路不能这样单纯地把source 和 bulk接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那么接,工艺中有深N阱,在深N阱中可以实现NMOS衬源相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原因应该跟你说的一样。如果NMOS开关的控制电压直接给理想电压,而不是来自跟电源相关的反相器提供的电压,电路的PSRR不会降低。万分感谢。

网友(2016-08-18):
提高PSRR,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C(2022-04-12):
实际工作中电源只有一个,如何在不影响psrr的情况下对ldo输出电压可调整

网友(2022-07-09):
引用 网友C:
实际工作中电源只有一个,如何在不影响psrr的情况下对ldo输出电压可调整

假如是双电源的情况下,运放和功率管两个电源,这种情况下是要给那个电源加ac信号呀

网友(2024-11-07):
鄙人觉得,NMOS的psr之所以比PMOS的好,根本原因是因为nmos往下看是小信号是ro,而pmos往下看是1/gm,所以来说,对于小信号ac,小信号阻抗1/gm,从VDD更容易穿越到VOUT.所以PSR来说,NMOS绝对是远远>pmos的(前提是pmos不做ac路径抵消的操作).如果想进一步提高nmos的psr,则可以在nmos上面再堆叠一个nmos,nmos gate接R+C(>10倍cgg)同时需要保证nmos和下面的power管子有足够的饱和区,这样从VDD往下看过去的阻抗就是gm1ro1ro2,小信号就更不容易过来了,但是DC还是正常的,这样PSRR又可以提高一个量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