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 define_design_lib 这个命令到底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05-15):
DC也做了好久了 对于这个命令 define_design_lib tmp_work -path ./tmp_work  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运行完这个命令后,并没有在当前目录下看到有 tmp_word的文件或目录呢,这个命令有什么用呢?

能否较为详细的说下

网友:
某些零时目录吧,放一些运行中的垃圾的, 运行完了有可能会删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单独值运行这一个命令,其他命令还没开始运行的时候;为什么在当前目录下 找不到这个 比如 tmp_work 呢? 退出dc后 就更找不到这个tmp_work的文件或文件夹啦  奇怪!

网友:
临时缓冲文件 ,退出后自动删除 ,正常的话应该是一些binary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我没有退出的时候 在当前目录下查看 也没有看到啊!

网友:
   好久没有看这类设置了 , 你 ls -al ? 有可能是隐藏的 ,你可以当成硬盘缓冲区的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ls -al 也没有;就把它当成缓冲区吧;

网友:
man define_design_lib 看看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过好几遍了 ;  但它说的 我发现不对....

网友(2019-01-17):
我最近看到了 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
据说是VHDL才会用到,产生许多中间文件存放在那里

网友:
我的就可以看到,不是tcl所在的目录,要在运行脚本路径所在的目录可以看到,而且这是个隐藏文件

网友(2019-07-22):
請問有誰知道  哪一份文件有描述這個指令的意義。

网友(2022-04-22):
同问 也不知道 这命令到底是为了做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