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高手可以接手我的FPGA-Verilog程序的修改

楼主(2015-05-16):
我自己做了一个FPGA板子,上面有CCD(tcd1304ap),AD(LTC1865A),FPGA(ep1c3t100c8),USB(ft245rl)几个主要需要控制的元件,其他基本没有什么元件。我的实验就是把CCd的光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然后通过usb在上传到上位机进行显示。但是我现在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上传到上位机的数据每一帧数据很慢,而且过一段时间,数据就错乱了。目前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哪个高手可以帮帮我,我比较急。有酬劳费的。
最好是在广州的,我要拿着我的电路板去找你调试的。
我们可以做朋友,以后多向你学习啊。
有意向的朋友,加我QQ:1911825330.暨南大学生科院。

网友:
时序不对,用singleTAP或者chipscope抓取信号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抓取了,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从AD出来的数据有问题,但是我又怀疑自己触发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确保采样的触发信号正确,然后分析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做不好,你能做吗,能做加我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