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e cell的max capacitance违例很大很多

楼主(2015-05-16):
知道 max_capa不是硬性要求,但我的tie cell的max_capa违例很多,之前也用命令设置优化选项了  set_auto_disable_drc_nets 但tie cell的max capa违例很大

max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Net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Scenario
   -----------------------------------------------------------------
   TIEL_HVT!U81_net          34.4900       209.7376       -175.2476 (VIOLATED) func_wc_cmax
   TIEL_HVT!U117_net         34.4900       207.0776       -172.5876 (VIOLATED) func_wc_cmax
   TIEL_HVT!U118_net         34.4900       195.1002       -160.6102 (VIOLATED) func_wc_cmax
   TIEL_HVT!U122_net         34.4900       191.8032       -157.3132 (VIOLATED) func_wc_cmax
   TIEL_HVT!U103_net         34.4900       174.6654       -140.1754 (VIOLATED) func_wc_cmax
   TIEL_HVT!U104_net         34.4900       173.7843       -139.2943 (VIOLATED) func_wc_cmax
   TIEL_HVT!U106_net         34.4900       171.9773       -137.4873 (VIOLATED) func_wc_cmax
   TIEL_HVT!U0_net           34.4900       159.3958       -124.9058 (VIOLATED) func_wc_cmax

想问下,这个如何解决?或者说是什么引起的呢,是不是在 connect_tie_cell之前,用set_attribute设置这些tie cell的max_cap和max_fanout属性呢

网友:
很奇怪, 一个tie net带了多少fanout,一般不要超过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20是个经验值吗?

在最后signoff时 倒没有发现max_capa的违例!

网友(2018-11-12):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