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4问题

楼主(2015-05-16):
最近用cedence IC614设计,建立自己的库时,没办法将建立的library和工艺库关联。确定工艺库已经添加成功

这个现实我的tsmc工艺库以添加成功

这个现实我的tsmc工艺库以添加成功

网友:
是否工艺库的数据格式有问题,OA与CDBA的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你在建立库library时的方式不对。建立新的库时会要你选择四个选项中的一个,你必须选择“Attach to an existing technology library”,然后在所列的Technology Library中选择相关的工艺library。

另外,你还在使用IC614这么老旧的版本?换新版IC616吧!参见我以前的系列教程:http://bbs.eetop.cn/thread-479940-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Attach to an existing technology library  这个我是选了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那图上列的三个不是工艺库,AnalogLib、basic都是Virtuoso本身自带的库。显然你还没有将工艺库装进去——TSMC的通常都是在当前的设计目录下的cds.lib中加INCLUDE将工艺库引用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