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绝对原创干货!】韦东山JZ2440学习笔记

楼主(2015-05-16):
JZ2440学习笔记

Chili

2015.5

前言

本人入手JZ2440半个月,以前未接触过linux,但在校接触过许多不跑linux系统的CPU,具有LPC1114LPC1343STM32blackfin等处理器的编程经验,对微处理器的原理以及运行方式具有一定的了解。靠着这点小经验,以及新学习的知识,自己动手移植了最新的uboot,绝对原创,得益于韦老师的书籍以及开发板,能让我们这个小白可以踏进linux的世界,但本人毕竟在linux方面只是个类似小白的学生,许多不对之处,希望大家不吝指教!

说明:阅读本文需要一点的ARM以及S3C2440的基础知识,建议先阅读《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此书对对ARM以及JZ2440有很好的介绍和说明,在阅读中有不懂的也可以再去翻看此书,查漏补缺。

JZ2440移植最新u-boot-2015.04-rc4.tar1,配置uboot

去官网下载最新uboot源代码u-boot-2015.04-rc4.tar,开发环境采用JZ2440光盘上的vmware虚拟机ubuntu9.10

本次采用smdk2410的默认配置来配置uboot,然后启动类似linux一样的menuconfig菜单进行配置,然后make,并烧写进JZ2440看效果,然后根据现象一步步修改。

我们移植uboot的基本原则是:因为我们刚上手,可能什么都不知道,更加不知需要更改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先尽量什么都不改,直接烧写进去看现象,然后根据现象或者提示信息一步步更改,从而移植完成。

配置命令如下: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tar  jxvf  u-boot-2015.04-rc4.tar.bz2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cd  u-boot-2015.04-rc4/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make smdk2410_defconfig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make menuconfig

3,在uboot根目录执行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make

报错:

cc1: error: bad value (armv4) for -march= switch

cc1: error: bad value (armv4) for -mtune= switch

make[2]: *** [include/autoconf.mk] Error 1

make[1]: *** [silentoldconfig] Error 1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include/config/auto.conf', needed by `include/config/uboot.release'.  Stop.

错误并不可怕,学会看错误提示,根据提示进行下一步工作。错误提示意思好像是说机器平台不对,那么我们就来指定,打开顶层Makefile,指定交叉编译器和架构平台: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vim Makefile

如图所示添加下面两行: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

完成后,再次执行:make 开始编译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make

报错:

  AS      arch/arm/lib/vectors.o

  AS      arch/arm/lib/crt0.o

  AS      arch/arm/lib/relocate.o

arch/arm/lib/relocate.S: Assembler messages:

arch/arm/lib/relocate.S:50: Error: selected processor does not support `bx lr'

make[1]: *** [arch/arm/lib/relocate.o] Error 1

make: *** [arch/arm/lib] Error 2

耐着性子认真看错误信息,说不支持bx lr指令,这是arm的一个跳转指令,没理由arm交叉编译器不支持啊,是不是版本太低了?

查看版本:

arm-linux-gcc -v

版本为3.4.5,貌似JZ2440光盘上的ubuntu上自带的交叉编译环境是比较老了,那我们网上搜索个新的,装上试试看。

http://dl.dbank.com/c01p81pb9i网站有arm-linux-gcc 4.4.3下载,并有详尽的安装方法,读者可自行下载并安装。安装完成后查看版本如下,说明安装成功。

2,编译

arm-linux-gcc 4.4.3的基础上进行uboot编译: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make

接下来就是一路编译成功,并生产uboot.bin等映像文件。

3,烧写默认配置的uboot

由于JZ2440配有JlinkJlink一般来说不支持烧写nand falsh,当然可以购买百问网的Gflash,其可以通过Jlink烧写nand flash。我们一般是购买JZ2440标准配置开发板,那咱就用nor flash启动,并通过JlinkJ-Flashuboot.bin烧写进nor flash,重启,观察串口输出。

Ps:安装 学前班\J-link\USB-ICE,安装完后打开J-Flash, 打开 开发板资料\如何烧写S3C2440裸板程序\s3c2440.jflash工程,打开刚编译成功的文件uboot.bin,按下F5开始编程。

重启开发板,串口无任何现象,说明默认的smdk2410.h的配置还是不适用与我们现在JZ2440的板子。好了接下来开始一点点修改uboot了。

4,修改uboot支持JZ2440串口4.1 修改uboot时钟配置

串口没有输出的话,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时钟没有配置好,好的,有想法立即就去试试。

相信看过韦老师的《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应该知道S3C2440S3C2410时钟计算法不一样,因此我们打开smdk2410.c,修改初始化函数中的时钟配置。命令如下: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vim board/samsung/smdk2410/smdk2410.c

修改如下:

1,将时钟宏更改如图

#define M_MDIV
0x5c

#define M_PDIV
   0x1

#define M_SDIV
   0x1

2,修改int board_early_init_f(void)函数添加CLKDIVN寄存器配置

如下:

writel(0x5, &clk_power->clkdivn);

保存,并编译,烧写,重启开发板查看现象:

分析:有打印乱码数据,说明板子至少在工作,只是波特率设置不正确,下面看串口波特率在哪里设置,并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4.2 修改串口驱动

我们在sourceInsight中根据韦老师开发手册书籍上的说明,按uboot执行的流程一步步查找uboot串口初始化函数,最后发现在u-boot-2015.04-rc4\u-boot-2015.04-rc4-my2440\drivers\serial\serial-s3c24x0.c

serial_init_dev(const int dev_index)函数完成串口初始化,调用stati_serial_setbrg(const int dev_index)设置波特率,设置波特率时的获取时钟函数如下:

ulong get_HCLK(void)

{

struct s3c24x0_clock_power *clk_power = s3c24x0_get_base_clock_power();

#ifdef CONFIG_S3C2440

switch (readl(&clk_power->clkdivn) & 0x6) {

default:

case 0:

return get_FCLK();

case 2:

return get_FCLK() / 2;

case 4:

return (readl(&clk_power->camdivn) & (1 << 9)) ?

get_FCLK() / 8 : get_FCLK() / 4;

case 6:

return (readl(&clk_power->camdivn) & (1 << 8)) ?

get_FCLK() / 6 : get_FCLK() / 3;

}

#else

return (readl(&clk_power->clkdivn) & 2) ? get_FCLK() / 2 : get_FCLK();

#endif

}

说明现在的uboot已经支持获取s3c2440的时钟来自行计算波特率了,但需要我们在配置文件smdk2410.h中定义s3c2440的宏。因此我们就去配置: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vim include/configs/smdk2410.h

修改如下:

保存,现在串口应该就可以用了,我们make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make

编译成功并生产uboo.bin,烧写进nor flash,重启开发板,打印如下,说明串口可用了。

5,修改uboot支持nor flash

继续跟着韦老师手册或者视频所讲的uboot启动流程走,我们发现nor flash的初始化在文件u-boot-2015.04-rc4\u-boot-2015.04-rc4-my2440\arch\arm\lib\Board.c 中的函数void board_init_r(gd_t *id, ulong dest_addr)中的flash_init()中进行,层层深入发现uboot判断如果用户定义了board_flash_get_legacy函数则采用flash_detect_legacy函数进行nor flash检测,否则用标准CFI接口进行检测,我们分别说明。

5.1 legacy检测nor flash方式

Legacy检测方式是通过AMDIntel的标准指令进行nor flashID读取,随后将读取的IDu-boot-2015.04-rc4\u-boot-2015.04-rc4-my2440\drivers\mtd\Jedec_flash.c中的jedec_table定义的器件ID进行对比,从而获取器件信息,以及该器件对应的读写控制指令集。

JZ2440v2电路图,我们发现采用的nor flash器件为MX29LV800BBTC(实际采用的nor flash器件应该不是这个,可能是第一版本的,没有更新过来,发现原因下面来讲)

因为我们在jedec_table中发现其实有定义该器件的信息,但是为何uboot读不到呢,当我把ubootDebug打开,打印出调试信息时,发现uboot检测nor flash ID0x2249,对应于Jedec_flash.c宏定义的AM29LV160DB,那么实际开发板上的nor flash型号应该是这个,害我纠结半天,查看jedec_table中并没有器件定义。因此修改如下: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vim drivers/mtd/jedec_flash.c

jedec_table中添加以下结构,这是拷贝jedec_table后面的MX29LV800BBTC结构信息并进行修改的(注意不要在条件编译里面定义,否则可能还是未定义,建议放在table的第一个元素出,便于查看)

{

.mfr_id

= (u16)MX_MANUFACT,

.dev_id

= AM29LV160DB,

.name

= "AM29LV160DB",

.uaddr

= {

[0] = MTD_UADDR_0x0555_0x02AA

},

.DevSize
= SIZE_2MiB,

.CmdSet

= CFI_CMDSET_AMD_LEGACY,

.NumEraseRegions= 4,

.regions
= {

ERASEINFO(0x10000, 15),

ERASEINFO(0x08000, 1),

ERASEINFO(0x02000, 2),

ERASEINFO(0x04000, 1),

}

},

保存更改,再次make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make

编译成功,将生成uboot.bin烧写进开发板,重启,打印如下:

由打印信息可知,现在nor flash可以识别了,但是flash大小和扇区数量不对啊,注意采用legacy获取nor flash信息参数的来源,这些参数都是根据我们添加进jedec_table表的器件信息算出来的,但由于我这个器件信息是在原来1MMX29LV800BBTC基础上修改了一个器件ID得来的,因此uboot实际计算出来的信息就跟MX29LV800BBTC一模一样了。这种老的方式需要自己实现定义器件信息,因此不是很灵活,本次也只是让读者知道这个原理,legacy检测nor flash方式也就介绍到这里,下面介绍一种更加灵活的,也是uboot或者说nor flash今后支持的方向,标准的检测方式:CFI方式。

5.2 CFI接口检测方式

CFI大家可自行百度了解,简单说就是nor flash的一种通用接口规范,大家都按照这种规范来生产flash器件,这样就可以实现一种软件可以适用于各个不同厂家的flash,进而实现了软件的复用性,设计上更改flash器件而不需要更改驱动程序,极大的方便了flash驱动的维护工作。

首先根据AM29LV160DB手册(要学会看手册哦,那些都是些比较简单的英语,多看几遍把主要的单词记下,以后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个专业词汇)更改支持的最大扇区数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vim include/configs/smdk2410.h

修改如下:

修改函数返回值,使uboot采用CFI方式进行nor flash检测: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vim board/samsung/smdk2410/smdk2410.c

如图所示,将返回值改为0即采用CFI方式,return 1就是legacy方式,具体可查看源代码,二种方式只能取其一哦。

保存,make again!!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make

编译成功,烧写进nor flash,启动,打印如下:

flash大小,扇区都正确,oknor flash驱动移植成功。

6,修改uboot支持nand flash

nor flash的初始化类似,nand flash初始化在文件u-boot-2015.04-rc4\u-boot-2015.04-rc4-my2440\arch\arm\lib\Board.c 中的函数void board_init_r(gd_t *id, ulong dest_addr)中的nand_init()中进行,用sourceInsight一路跟踪代码,发现最后调用了S3c2410_nand.c (u-boot-2015.04-rc4\u-boot-2015.04-rc4-my2440\drivers\mtd\nand)nand进行初始化,那么本次我们就需要修改此文件。

6.1 修改S3c2410_nand.c 寄存器偏移宏定义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vim drivers/mtd/nand/s3c2410_nand.c

因为,S3C24402410nand控制器有些区别,时序设置需要多设置一个寄存器,而且寄存器偏移不一致,因此添加如下图所示的宏定义,添加:

#define S3C2440_ADDR_NALE 12

#define S3C2440_ADDR_NCLE 8

#define S3C2440_NFCONT_nFCE        (1<<1)

6.2修改board_nand_init函数设置时序

由于2440nand控制寄存器与2410有区别,所以要做修改:

tacls = 0;

twrph0 = 4;

twrph1 = 2;

...

writel(((tacls<<12) | (twrph0<<8)|(twrph1<<4)), &nand_reg->nfconf);

writel((1<<0)|(0<<1)|(1<<4), &nand_reg->nfcont);

6.3修改s3c24x0_hwcontrol函数

Ubootnand驱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函数了,它实现了nand读写的最底层控制,此处修改不当直接导致nand驱动不起来,因此需要特别注意。修改如下:

#if defined(CONFIG_S3C2410)

                 if (ctrl & NAND_NCE)

                         writel(readl(&nand->nfconf) & ~S3C2410_NFCONF_nFCE,

                                 &nand->nfconf);

                  else

                         writel(readl(&nand->nfconf) | S3C2410_NFCONF_nFCE,

                               &nand->nfconf);

  #elif defined(CONFIG_S3C2440)

                 if (ctrl & NAND_NCE)/* modified by chili, 2440*/

                          writel(readl(&nand->nfcont) & ~S3C2440_NFCONT_nFCE,

                                 &nand->nfcont);

                  else

                          writel(readl(&nand->nfcont) | S3C2440_NFCONT_nFCE,

                                 &nand->nfcont);

#endif

6.4编译烧写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make

编译成功,烧写启动,打印如下,说明nand驱动成功。至此就可以使用nand命令进行操作flash

6.5 解决nand write失败

经过上面一番更改,我们已经可以使用uboot自带的一些nand操作指令了,下面我们就来测试下效果如何,nand命令网上非常多资料,这种东西就可自行百度了解,其实百度上的都是别人看uboot后发上去的,那我们都可以自己看uboot帮助信息的,直接:

SMDK2410 # nand

帮助信息,说的很清楚哦,也别啥事都想到百度,自己可以想想想,解决看看。

先试试擦除,再nand dump 看下flash内数据:

SMDK2410 # nand erase 100000 100000

SMDK2410 # nand dump 100000

显示如下说明erase成功:

我们准备将内存30000000数据烧写进nand中,事先先看看内存中的数据是什么,等下好对比:

SMDK2410 # md 30000000

万事具备,开始烧写nand

SMDK2410 # nand write 300000 100000 100000

SMDK2410 # nand dump 100000

咦?明明显示写入成功,为何数据还是FF,这说明数据压根都没写进去啊,多写几次还是如此,怎么回事啊?难道uboot有问题?放心这一般不可能,一定是你自己底层驱动写的有问题。先让我们理一理我们干了什么,忘了的童孩可以把6.1-6.3节重新复习遍:

6.1 设置S3C2440寄存器偏移和片选宏。

分析:可以读,但是写不进去,这里应该没问题,否则绝对无法读取数据的。

6.2 设置nand操作时序。

分析:还是那个原理,读数据都可以,说明读时序没问题,那么是不是写时序有问题?有可能,去检查设置时序和韦老师给的uboot1.6nand 操作时序,发现一致,说明时序肯定也没问题。

6.3 修改s3c24x0_hwcontrol底层命令控制函数

刚说这个函数很重要,是上层操作nand函数的最底层函数,ok,我们仔细看看,是不是哪里疏忽了:

在最后,添加IO_W默认寄存器指向。

保存编译烧写,启动,测试:

SMDK2410 # nand erase 100000 100000

SMDK2410 # nand dump 100000

SMDK2410 # nand write 30000000 100000 100000

SMDK2410 # nand dump 100000

擦除后数据:

写入后数据:

Ok,写入成功!至此,nand flash驱动工作完全正常!

7,修改uboot支持DM9000

Uboot 内核已经支持DM9000网口,先打开DM9000的驱动看看,因为我们看电路图知道DM9000通过内存接口连到了JZ2440上,在Dm9000x.c (u-boot-2015.04-rc4\u-boot-2015.04-rc4-my2440\drivers\net)中也有对内存进行操作,从而控制DM9000,但是DM9000.c中并没有任何关于DM9000_IO以及DM9000_DATA的定义。

由于内存接口的定义跟硬件息息相关,所以驱动并没有定义,用户实际用到该驱动时,需要自己根据实际连接情况自己定义。

这种属于配置定义,所以我们就去smdk2410.h添加: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vim include/configs/smdk2410.h

在板级初始化函数中添加dm9000的初始化函数: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vim board/samsung/smdk2410/smdk2410.c

保存,编译烧写,启动,打印如下

根据打印提示,我们知道Dm9000a驱动成功,但是MAC地址未进行设置,下面去smdk2410.h中继续添加配置
修改配置文件

book@book-desktop:~/uboot/u-boot-2015.04-rc4$ vim include/configs/smdk2410.h

添加

#define CONFIG_ETHADDR
    00:02:03:04:05:06

保存,烧写启动,打印如下表示我们网卡工作正常:

或者直接在uboot命令行中设置ethaddr环境变量,并保存

SMDK2410 # set ethaddr 00:02:03:04:05:06

SMDK2410 # set ipaddr  192.168.1.111

SMDK2410 # set serverip 192.168.1.1

SMDK2410 # saveenv

8,总结

本文通过实际log提示以及现象得出分析,一步步的修改uboot,直到完成整个移植工作,移植不是目的,希望大家在一步步的修改过程中能够学习到:

1uboot的执行流程,知道什么东西去哪里更改(当然这需要有一定的代码阅读能力,并且对uboot源码有过仔细认真的阅读分析,代码还是要看的,这可不能偷懒哦)

2,遇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

其实越新的uboot做的东西就越多,我们需要更改的就越少,但是本质都一样,只要大家能够了解uboot的执行流程,知道什么东西去哪里改就很简单了。之前大家可能都写过单片机,arm程序,知道如何写寄存器设置不同的外设,那么uboot移植其实类似的,毕竟uboot只是一个裸机程序,操作方式跟普通单片机,arm一样,只是代码量大了许多,还有就是代码封装的比较深,但只要大家耐心多看几遍代码,理清uboot的控制思路,也就也没什么困难了。真的有困难也不要紧,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把你的问题放到网上求助,或者你有心得也放到网上供大家学习,这样大家通过知识的共享,就都获得了进步,世界因共享而变得美好,也让我们共同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有问题有心得多分享!

上手JZ2440疑难排除vmware共享文件夹下make u-boot错误

错误:

scripts/kconfig/conf --silentoldconfig Kconfig

make[2]: Warning: File `include/config/auto.conf' has modification time 0.97 s in the future

ln: creating symbolic link `arch/arm/include/asm/arch':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make[2]: *** [create_symlink] Error 1

make[1]: *** [silentoldconfig] Error 1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include/config/auto.conf', needed by `include/config/uboot.release'.  Stop.

解决:由于在windows下不支持linux下的ln符号链接,因此需要将u-boot拷贝到linux文件系统下进行make

apt-get 失败,一般是源有问题。

报错:E: Some packages could not be authenticated

方法:

1、修改源地址:

cp /etc/apt/sources.list /etc/apt/sources.list.bak

vim /etc/apt/sources.list

加入如下内容(中科大的):

deb http://mirrors.ustc.edu.cn/ubuntu/ precise-updates main restricted

deb-src http://mirrors.ustc.edu.cn/ubuntu/ precise-updates main restricted

deb http://mirrors.ustc.edu.cn/ubuntu/ precise un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ustc.edu.cn/ubuntu/ precise universe

deb http://mirrors.ustc.edu.cn/ubuntu/ precise-updates un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ustc.edu.cn/ubuntu/ precise-updates universe

deb http://mirrors.ustc.edu.cn/ubuntu/ preci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ustc.edu.cn/ubuntu/ preci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ustc.edu.cn/ubuntu/ precise-updates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ustc.edu.cn/ubuntu/ precise-updates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ustc.edu.cn/ubuntu/ precise-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ustc.edu.cn/ubuntu/ precise-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比较快的源:

搜狐源:

deb http://mirrors.sohu.com/ubuntu/ precise-updates main restricted

deb-src http://mirrors.sohu.com/ubuntu/ precise-updates main restricted

deb http://mirrors.sohu.com/ubuntu/ precise un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sohu.com/ubuntu/ precise universe

deb http://mirrors.sohu.com/ubuntu/ precise-updates un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sohu.com/ubuntu/ precise-updates universe

deb http://mirrors.sohu.com/ubuntu/ preci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sohu.com/ubuntu/ preci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sohu.com/ubuntu/ precise-updates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sohu.com/ubuntu/ precise-updates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sohu.com/ubuntu/ precise-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sohu.com/ubuntu/ precise-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网易源:

deb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 main restricted

deb-src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 main restricted

deb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 un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 universe

deb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 un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 universe

deb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updates multiverse

deb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deb-src http://mirrors.163.com/ubuntu/ precise-backports main restricted universe multiverse

更新看看速度: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upgrade

Win7Source insight破解失败解决办法(总是安装不完全:not completely

新建文本另存为 x.reg,将下列复制进去保存,双击即可解决问题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Source Dynamics\Source Insight\3.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Source Dynamics\Source Insight\3.0\Install]

"SetupAdminOK"="1"

"SerialNumber"="SI3US-802287-90702"

"UName"=hex:76,6e,03

"UNameData"=hex:00,00,61,61

"UOrg"=hex:76,6e,03

"UOrgData"=hex:00,00,61,6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Source Dynamics\Source Insight\3.0\Paths]

"CmdShell"="C:\\Windows\\system32\\cmd.exe"

"InitDir"="D:\\SourceInsight"

"BackupDir"="D:\\SourceInsight\\Backup"

__weak修饰符

若两个或两个以上全局符号(函数或变量名)名字一样,而其中之一声明为weak symbol(弱符号),则这些全局符号不会引发重定义错误。链接器会忽略弱符号,去使用普通的全局符号来解析所有对这些符号的引用,但当普通的全局符号不可用时,链接器会使用弱符号。当有函数或变量名可能被用户覆盖时,该函数或变量名可以声明为一个弱符号。弱符号也称为weak alias(弱别名)

通过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weak属性可以让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忽略函数未定义的错误。

未定义是fooNULL

$cat weak.c

extern void foo() __attribute__((weak));

int main() {

   if (foo) foo();

}

$ gcc weak.c -o weak

$ ./weak

$

weak alias 具有和weak symbol类似的作用。

int __centon() { return(100); }

void centon() __attribute__((weak,alias(__centon)));

配置文件smdk2410.h定义的宏如何实现为全局宏

通过根目录下的config.mk,将smdk2410.h以及一些全局头文件包含进一个新建立的config.h文件中,在make完成后出现在/include/config.h

Uboot源文件一般都包含此头文件。

Linux开启tftp服务后,开发板连不上了?

报错如下:

my2410 # tftpboot 0x30000000 hello

ERROR: resetting DM9000 -> not responding

dm9000 i/o: 0x20000000, id: 0x90000a46

DM9000: running in 16 bit mode

MAC: 00:02:03:04:05:06

could not establish link

Using dm9000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112;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222

Filename 'hello'.

Load address: 0x30000000

Loading: *

TFTP error: 'Access violation' (2)

Not retrying..

解决办法:关闭linux防火墙

Ubuntu下关闭指令:

ufw disable

结论:一般只要uboot能够ping通,那么基于网络的一些协议如tftp就没有问题,因为物理链路通过了,协议层肯定行得通。所以如果能ping通,协议连不上一般就是主机配置有问题。

u-boot-2015.04-rc4smdk2410.h中需要配置Text地址为0

#define CONFIG_SYS_TEXT_BASE 0x00

也就是说uboot编译的时候所有的连接地址都是基于0x00为起点的,因此uboot中所以汇编用到的绝对地址都是基于0x00的。

在重定向代码在arm/lib/relocate.S,中,如下所示。通过u-boot.lds定义的段地址作为拷贝的地址界线,代码中通过绝对取值方式获得地址数据(即地址宏定义的链接地址CONFIG_SYS_TEXT_BASE),然后进行拷贝。但此时程序还在flash中,如果上面宏定义CONFIG_SYS_TEXT_BASE定义在DRAM中,即用户定义如下:

#define CONFIG_SYS_TEXT_BASE 0x30000000

那重定向程序将把SDRAM地址0x30000000的“代码”拷贝到RAM中,但我们的代码还在flash中,运行的代码地址是以0x00为起点的,这样定义的话uboot将启动失败,这和uboot-1.1.6是不一样的,我们之前的uboot都是将这个宏定义的地址定义在SDRAM

ENTRY(relocate_code)

ldr
r1, =__image_copy_start
/* r1 <- SRC &__image_copy_start */

subs
r4, r0, r1

/* r4 <- relocation offset */

beq
relocate_done

/* skip relocation */

ldr
r2, =__image_copy_end
/* r2 <- SRC &__image_copy_end */

重定向的目的地址是以DRAM的起始地址算的,arm/lib/board.cboard_init_f中定义,如下(早期的uboot版本是以Text链接地址为目标地址的

addr_sp = addr - TOTAL_MALLOC_LEN;

...

gd->relocaddr = addr;

gd->start_addr_sp = addr_sp;

gd->reloc_off = addr - (ulong)&_start;

MTD 分区

通过设置mtdparts环境变量,设置ubootmtd分区信息。Uboot本身分区信息没有实质作用,只是可以用分区名字代替地址进行读写。如:

nand write 0x30000000 kernel

但是,mtd分区信息跟内核的启动十分相关,内核启动后,需要找到根文件系统地址,此时通过bootargs=noinitrd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获取根文件系统的mtd分区,根据内核定义的分区表(即分区对应的地址),此时内核定义死的内核分区表必须与实际烧写在flash中分区一致,否则内核将找不到文件系统。或者灵活一点,用uboot传递分区表传给内核,这样就保证了实际flash存储的东西和内核知道的一致。

Tips:在uboot中给nand分区后是否要对应修改kernel的代码?

如果你用的是通过内核命令行给MTD层传递u-boot中的MTD分区信息,那是不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内核读取到的分区信息始终和u-boot中的保持一致(推荐的做法)

如果你用的是把分区信息写死在内核源代码里的方法,那最好保证它和u-boot中的保持一致,即同步修改内核的相关部分代码

设置uboot分区

Set mtdparts mtdparts=nandflash0:256k@0(bootloader),128k(params),2m(kernel),-(root)

Nor flash错位连接问题

nor flash器件有些16位的有A0地址线,有些16nor flash只有从A1开始的地址线,这些器件可以和CPU相应地址线连接,而且内部操作地址和nor flash芯片datasheet的地址编码是一样的,很简单,在此只说明nor flashA0地址线的。

此种datasheet的地址编码是根据其自身的地址线来编码的。如果错位连接到ARM,即ARMA1连接flashA0,那么nor flashdatasheet上的地址编码在ARM内部来说都是左移1位后的地址,也就是说如果想访问外部flash的相应地址,需要先将datasheet上定义的地址左移1位,然后进行操作,访问的才是flash的相应地址。

这个自己细细品味下就能明白,网上也很多资料说明,下面是百度文库的一篇讲的很清楚的文章,自己不懂可以去仔细看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26L-F6D5za9p4JaG5_82bVRDVhYX-mV7b2oZw3nN_Jba-qHtBHhpf_FB1LNujQlqfsaJy3whdel_2Mi0eDLxUOPHHCjmYKdUNuw41qCRnqm

烧写文件系统错误解决

烧写jffs2文件系统进内核老是错误?解决办法

检查一下几点:

0,根文件系统构建正确,一般不会有错。

1,配置内核时是否选中支持jffs2

2,根文件系统要烧写linux内核分区的分区表指定分区,如我自己系统的分区为:

0x00000000-0x00200000 : "kernel"   内核将此地址范围识别为mtdblock0

0x00200000-0x00a00000 : "jffs2"

内核将此地址范围识别为mtdblock1

0x00a00000-0x10000000 : "yaffs"

内核将此地址范围识别为mtdblock2

假设我们将跟文件系统烧写进了地址0xa00000,我们还需要告诉内核在那个分区。通过在bootargs中添加如下启动参数:

root=/dev/mtdblock2

启动内核,咦怎么挂载失败,打印如下:

Mount JFS Failure: -22

List of all partitions:

1f00       2048 mtdblock0 (driver?)

1f01       8192 mtdblock1 (driver?)

1f02     251904 mtdblock2 (driver?)

No filesystem could mount root, tried:  ext3 ext2 cramfs msdos vfat romfs jf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31,2)

看打印信息貌似内核尝试了很多文件系统最后失败了,那我们事先告诉他好了,在bootargs中添加

rootfstype=jffs2  rw

3,特别需要注意,刚开始我系统总是根文件系统挂载失败,检查了所有都感觉没什么错误,最后发现原来是烧写根文件系统是长度指定多了。如实际:

tftp 30000000 fs_mini.jffs2

nand erase a00000 a00000

nand write.jffs2 30000000 a00000 600000

注意此处我烧写文件系统的长度是6M,实际是0x59ad78, 一个接近6M的大小,但是我烧写了6M,心想应该没问题的,不就多了嘛,都说少了不行,多了总可以吧。好吧,看内核启动后挂载文件系统现象:

jffs2_scan_eraseblock(): Magic bitmask 0x1985 not found at 0x0059ad78: 0xad64 instead

jffs2_scan_eraseblock(): Magic bitmask 0x1985 not found at 0x0059ad80: 0xad80 instead

jffs2_scan_eraseblock(): Magic bitmask 0x1985 not found at 0x0059ad84: 0xad80 instead

......

好了,那咱还是实事求是,试试烧写实际的大小看看,再次把命令敲一遍,把最后的命令改成读取变量来获取实际长度:

tftp 30000000 fs_mini.jffs2

nand erase a00000 a00000

nand write 30000000 a00000 $filesize

噢耶!内核挂载成功,内核启动挂载打印信息:

VFS: Mounted root (jffs2 filesystem).

Freeing init memory: 128K

init started: BusyBox v1.7.0 (2008-01-22 10:04:09 EST)

starting pid 739, tty '': '/etc/init.d/rcS'

ifconfig: SIOCSIFADDR: No such device

mount: mounting tmpfs on /tmp failed: Invalid argument

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

starting pid 744, tty '/dev/ttySAC0': '/bin/sh'

# ls

bin      etc      linuxrc  proc     sbin     tmp

dev      lib      mnt      root     sys      usr

#

未完待续。。。

根据以后学习,还将会不断更新JZ2440学习笔记,敬请期待。

网友:
似乎有些冷清,来捧个场

网友:
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2015-08-05):
不错,不过我为什么看不到图片呢,是不是因为级别不够哈。

网友(2015-09-20):
大侠 好像挺厉害的样子  我在门外徘徊了半天就是不知怎么着手

网友(2016-02-25):
回复 楼主:

   有点意思!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但是我看不到图片还是挺遗憾的。

网友(2016-04-09):
回复 网友A:

教程等级
教程
实现功能
初级
检测空气温度和湿度
检测水温
检测舵机运动
检测人体心率
检测人体体温
检测水位
检测是否下雨
检测土壤湿度
检测环境光的强度
检测太阳紫外线强度
检测气压和海拔高度
检测烟雾浓度
检查甲醛浓度
检测酒精浓度
获取与障碍物的距离
人流统计
根据按键状态发送邮件
中级
控制灯的开关
控制风扇的开关
根据光的强度自动开关灯
根据温度自动开关风扇
单击掌开灯,双击掌关灯
红外感应灯
发现振动时报警
出现烟雾时报警
发现火源时报警
高级
控制灯条显示各种效果
人接近自动开启,统计对垃圾次数
监测空气质量
智能花园管理
智能宠物喂食器
智能孵化禽类
智能检测鸟巢
模拟电闪雷鸣

更多视频请点击:优酷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