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句法错误,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5-16):
always @ (posedge clk)

if (rst)

begin

irda_data <= 8'd0;

end

else if (data_cnt == 4'd8)

begin

   if (get_data[2] & get_data[1])

     irda_data[7:2] <= get_data[8:3];
                             irda_data[1] <= 1'b0;

  irda_data[0] = ~irda_data[0];

   else

     irda_data <= get_data[8:1];

end

ISE给出的错误信息是ERROR:HDLCompiler:806 Line 253: Syntax error near "else".
求大神帮看 谢谢了!

网友:
回去好好看看书本,每个if-else都要有begin-end配对实现顺序块,你最后的if-else没有用begin-end。

网友:
else if (data_cnt == 4'd8)

begin

   if (get_data[2] & get_data[1])
   begin
     irda_data[7:2] <= get_data[8:3];
     irda_data[1] <= 1'b0;

      irda_data[0] = ~irda_data[0];
   end

   else

     irda_data <= get_data[8:1];

end

网友:
else if (data_cnt == 4'd8)

begin

   if (get_data[2] & get_data[1])
   begin
     irda_data[7:2] <= get_data[8:3];
     irda_data[1] <= 1'b0;

      irda_data[0] = ~irda_data[0];
   end

   else

     irda_data <= get_data[8:1];end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导

网友:
Syntax error 看书都能找到

网友:
2条或者2条以上的赋值语句,需要用begin end 这种块语句装起来。 就像C语言的大括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