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下 《 hardware verification with c++》 的一句话的意思

楼主(2015-05-16):
想问下 《 hardware verification with c++》中  How do you fold a large coverage range (such as an integer or a
real) into coverage bins?  怎么解释???
小弟不太懂啊,请各位大虾给说说?

网友:
理解了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没有理解啊,给说说这句话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句话我逐字翻译不上来,但是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怎么为一个范围较大的数分仓(例如整型或者real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懂了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