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target_skew

楼主(2015-05-16):
在做cts时候,需要把同一个时钟域里的memory 的latency做短些,比如,大部分寄存器的latency= 1.5ns ,
memory-a 需要的latency=1ns ,
memory-b需要做到的latency=1.2 ns,

那么,是不是要设定 set_clock_tree_options -target_skew 0.5  ???

网友:
错,用-float_pins   , clock tree exceptions

target_skew永远是0.1ns 左右的小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