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将算法并行化?

楼主(2015-05-16):
就是随便给一个算法,然后将该算法并行化。有什么通用的方法?

楼主:
我主要是为了设计电路用的,不知道电路里面的并行处理和 计算机学科中的 并行计算 有没有联系?

网友:
matlab可以进行算法优化

网友:
不论是计算机科学还是电路里面的并行计算都是有若干层次的,最低层次的比如说多个加法器,多个乘法器的并行运算,高一点层次的比如多个fft核同时计算,更高层次的比如多核处理器的协同计算,gpu的上百个核的程序协同处理,简单和复杂的并行计算都存在,在电路设计中关键是要综合硬件资源和设计复杂度在不同层次上设计,普遍意义上的通用方法肯定没有,具体应用上的设计方法肯定有,关键还是算法复杂度以及硬件资源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