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时候用meely 什么时候用moore状态机

楼主(2015-05-17):
ATT, 大家谈一下用状态机的经验,最好结合项目经验,
小弟学习一下,拜谢!

网友:
求整理答案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Equivalence of Mealy and Moore machinesWe have two ways to describe a FSM: Mealy and Moore machines. A mathematician might ask: are the two machines equivalent?

Initially, you might think not. A Mealy machine can have its output depend on both input and state. Thus, if we ignore the state, we should be able to convert a Moore machine to a Mealy machine.

It's not so easy to see that you can convert an arbitrary Mealy machine to a Moore machine.

It turns out that the two machines are equivalent. What does that mean? It means that given a Moore machine, you can create a Mealy machine, such that if both machines are fed the same sequence of inputs, they will both produce the same sequence of outputs. You can also convert from a Mealy machine to its equivalent Moore machine, and again generate the same outputs given the same sequence of inputs.

Actually, to be precise we must ignore one fact about Moore machines. Moore machines generate output even if no input has been read in. So, if you ignore this initial output of the Moore machine, you can convert between one machine and the other.

The actual algorithm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course. However, the basic idea of converting a Mealy machine to a Moore machine i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states. Roughly speaking, if you have a Mealy machine with N states, and there are
k
bits of input, you may need up to
2kN states in the equivalent Moore machine.

Effectively, the new states record information about how that state was reached.

网友:
moore:无输入
mealy:有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