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第一次做lvs,有net连接的问题,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求前辈指点!!

楼主(2015-05-17):
做完lvs,有些错误自己能解决,还有一些问题实在是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求助。这些错误好像都是IO pad的问题:(1)incorect nets
这两个net好像是pad内部的,不知道为什么错了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X4/X24/21                                             XPAD_IN_clk_sys/NET_9

       --------------------------                                --------------------------

       (_invv)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4/X24/X1/X103/X0/M0(89.235,384.745):s

         X4/X24/X1/M41(78.195,384.740):s

       X4/X24/X0/R16(73.115,388.405):neg                         ** missing connection **

       X4/X24/X0/R16(73.115,388.405):po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ut

                                                                   XPAD_IN_clk_sys/M_89:d

                                                                   XPAD_IN_clk_sys/M_90:d

--------------------------------------------------------------------------------------------------------------

  2    Net X21/X9/21                                             XPAD_IN_c/NET_9

       --------------------------                                --------------------------

       (_invv)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21/X9/X1/X103/X0/M0(606.745,910.765):s

         X21/X9/X1/M41(606.740,921.805):s

       X21/X9/X0/R16(610.405,926.885):neg                        ** missing connection **

       X21/X9/X0/R16(610.405,926.885):po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PAD_IN_c/M_89:d

                                                                   XPAD_IN_c/M_90:d

**************************************************************************************************

(2)incorect instances

我在版图中看到是电阻的错误,也是IO内部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太多了,我就先粘贴两个吧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3    X4/X24/X0/R16(73.115,388.40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4    X4/X24/X0/R24(73.115,350.00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3)property errors

这个错误提示的是source里面的电阻和layout里面的电阻值不匹配,这是怎么回事?(太多了,只粘贴两个吧)

PROPERTY ERRORS

DISC#  LAYOUT                                                    SOURCE                      ERROR

**************************************************************************************************************

37    X4/X24/X0/R25(73.115,342.830)  R(PR)                      XPAD_IN_clk_sys/R_92  R

       r: 1785.22 ohm                                            r: 1725.31 ohm              3.47%

38    X4/X24/X0/X27/X17/R0(32.775,337.900)  R(PR)               XPAD_IN_clk_sys/R_93  R

       r: 981.331 ohm                                            r: 948.396 ohm              3.47%

求前辈们帮忙看看,这个周末就搞这个了,也没多大进展!谢谢大家了!!

具体的lvs报告在下面。

楼主: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LAYOUT CELL NAME:         clk_test
SOURCE CELL NAME:         clk_test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1        11

Nets:             353       329    *

Instances:        988       800    *    MN (4 pins)
                   877       593    *    MP (4 pins)
                   174        24    *    R (2 pins)
                   136        16    *    D (2 pins)
                     0         4    *    PCORNER (0 pins)
                ------    ------
Total Inst:      2175      1437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1        11

Nets:             251       251

Instances:         81        81         MN (4 pins)
                   123       123         MP (4 pins)
                    54        24    *    R (2 pins)
                    12        12         D (2 pins)
                     0         4    *    PCORNER (0 pins)
                    76        76         _invv (4 pins)
                    13        13         _invx2v (4 pins)
                     5         5         _invx3v (4 pins)
                     1         1         _invx4v (4 pins)
                     6         6         _nand2v (5 pins)
                     6         6         _nor2v (5 pins)
                    36        36         _pdw2v (4 pins)
                     6         6         _pdw3v (5 pins)
                     6         6         _pup3v (5 pins)
                    12        12         _sdw2v (4 pins)
                     6         6         _sdw3v (5 pins)
                    16        16         _sup2v (4 pins)
                ------    ------
Total Inst:       459       433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X4/X24/21                                             XPAD_IN_clk_sys/NET_9
       --------------------------                                --------------------------

       (_invv)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4/X24/X1/X103/X0/M0(89.235,384.745):s
         X4/X24/X1/M41(78.195,384.740):s

       X4/X24/X0/R16(73.115,388.405):neg                         ** missing connection **
       X4/X24/X0/R16(73.115,388.405):po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ut
                                                                   XPAD_IN_clk_sys/M_89:d
                                                                   XPAD_IN_clk_sys/M_90:d

--------------------------------------------------------------------------------------------------------------

  2    Net X21/X9/21                                             XPAD_IN_c/NET_9
       --------------------------                                --------------------------

       (_invv)ut                                               ** missing connection **
         X21/X9/X1/X103/X0/M0(606.745,910.765):s
         X21/X9/X1/M41(606.740,921.805):s

       X21/X9/X0/R16(610.405,926.885):neg                        ** missing connection **
       X21/X9/X0/R16(610.405,926.885):po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PAD_IN_c/M_89:d
                                                                   XPAD_IN_c/M_90:d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3    X4/X24/X0/R16(73.115,388.40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4    X4/X24/X0/R24(73.115,350.00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5    X4/X24/X0/R26(73.115,337.560)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6    X4/X24/X0/X27/X10/R1(33.365,387.180)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7    X4/X24/X0/X27/X16/R1(33.365,344.940)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8    X4/X25/X0/R16(73.115,664.40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9    X4/X25/X0/R24(73.115,626.00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10    X4/X25/X0/R26(73.115,613.560)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11    X4/X25/X0/X27/X10/R1(33.365,663.180)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12    X4/X25/X0/X27/X16/R1(33.365,620.940)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13    X21/X9/X0/R16(610.405,926.88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14    X21/X9/X0/R24(572.005,926.88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15    X21/X9/X0/R26(559.560,926.88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16    X21/X9/X0/X27/X10/R1(609.180,966.63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17    X21/X9/X0/X27/X16/R1(566.940,966.63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18    X23/X7/X0/R16(776.405,926.88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19    X23/X7/X0/R24(738.005,926.88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20    X23/X7/X0/R26(725.560,926.88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21    X23/X7/X0/X27/X10/R1(775.180,966.63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22    X23/X7/X0/X27/X16/R1(732.940,966.63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23    X28/X16/X0/R16(926.885,265.09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24    X28/X16/X0/R24(926.885,303.49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25    X28/X16/X0/R26(926.885,315.940)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26    X28/X16/X0/X27/X10/R1(966.635,266.320)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27    X28/X16/X0/X27/X16/R1(966.635,308.560)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28    X28/X17/X0/R16(926.885,472.59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29    X28/X17/X0/R24(926.885,510.995)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30    X28/X17/X0/R26(926.885,523.440)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31    X28/X17/X0/X27/X10/R1(966.635,473.820)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32    X28/X17/X0/X27/X16/R1(966.635,516.060)  R(PR)             ** missing instance **

--------------------------------------------------------------------------------------------------------------

33    ** missing instance **                                    XCORNER1  PCORNER

--------------------------------------------------------------------------------------------------------------

34    ** missing instance **                                    XCORNER2  PCORNER

--------------------------------------------------------------------------------------------------------------

35    ** missing instance **                                    XCORNER3  PCORNER

--------------------------------------------------------------------------------------------------------------

36    ** missing instance **                                    XCORNER4  PCORNER

**************************************************************************************************************
                                      PROPERTY ERRORS

DISC#  LAYOUT                                                    SOURCE                      ERROR
**************************************************************************************************************

37    X4/X24/X0/R25(73.115,342.830)  R(PR)                      XPAD_IN_clk_sys/R_92  R
       r: 1785.22 ohm                                            r: 1725.31 ohm              3.47%

38    X4/X24/X0/X27/X17/R0(32.775,337.900)  R(PR)               XPAD_IN_clk_sys/R_93  R
       r: 981.331 ohm                                            r: 948.396 ohm              3.47%

39    X4/X24/X1/R89(77.415,334.430)  R(PR)                      XPAD_IN_clk_sys/R_91  R
       r: 257.44 ohm                                             r: 248.8 ohm                3.47%

40    X4/X25/X0/R25(73.115,618.830)  R(PR)                      XPAD_IN_a/R_92  R
       r: 1785.22 ohm                                            r: 1725.31 ohm              3.47%

41    X4/X25/X0/X27/X17/R0(32.775,613.900)  R(PR)               XPAD_IN_a/R_93  R
       r: 981.331 ohm                                            r: 948.396 ohm              3.47%

42    X4/X25/X1/R89(77.415,610.430)  R(PR)                      XPAD_IN_a/R_91  R
       r: 257.44 ohm                                             r: 248.8 ohm                3.47%

43    X6/X7/X25/R14(224.420,47.280)  R(PR)                      XV181/R_67  R
       r: 1.37519e+06 ohm                                        r: 1.32904e+06 ohm          3.47%

44    X9/X7/X25/R14(277.580,952.720)  R(PR)                     XV182/R_67  R
       r: 1.37519e+06 ohm                                        r: 1.32904e+06 ohm          3.47%

45    X18/X10/R108(555.920,54.710)  R(PR)                       XV33/R_3  R
       r: 3.40499e+06 ohm                                        r: 3.29071e+06 ohm          3.47%

46    X18/X11/R20(561.885,77.915)  R(PR)                        XV33/R_4  R
       r: 787.162 ohm                                            r: 760.744 ohm              3.47%

47    X21/X9/X0/R25(564.830,926.885)  R(PR)                     XPAD_IN_c/R_92  R
       r: 1785.22 ohm                                            r: 1725.31 ohm              3.47%

48    X21/X9/X0/X27/X17/R0(559.900,967.225)  R(PR)              XPAD_IN_c/R_93  R
       r: 981.331 ohm                                            r: 948.396 ohm              3.47%

49    X21/X9/X1/R89(556.430,922.585)  R(PR)                     XPAD_IN_c/R_91  R
       r: 257.44 ohm                                             r: 248.8 ohm                3.47%

50    X23/X7/X0/R25(730.830,926.885)  R(PR)                     XPAD_IN_clk_i2c/R_92  R
       r: 1785.22 ohm                                            r: 1725.31 ohm              3.47%

51    X23/X7/X0/X27/X17/R0(725.900,967.225)  R(PR)              XPAD_IN_clk_i2c/R_93  R
       r: 981.331 ohm                                            r: 948.396 ohm              3.47%

52    X23/X7/X1/R89(722.430,922.585)  R(PR)                     XPAD_IN_clk_i2c/R_91  R
       r: 257.44 ohm                                             r: 248.8 ohm                3.47%

53    X28/X16/X0/R25(926.885,310.670)  R(PR)                    XPAD_OUT_e/R_92  R
       r: 1785.22 ohm                                            r: 1725.31 ohm              3.47%

54    X28/X16/X0/X27/X17/R0(967.225,315.600)  R(PR)             XPAD_OUT_e/R_93  R
       r: 981.331 ohm                                            r: 948.396 ohm              3.47%

55    X28/X16/X1/R89(922.585,319.070)  R(PR)                    XPAD_OUT_e/R_91  R
       r: 257.44 ohm                                             r: 248.8 ohm                3.47%

56    X28/X17/X0/R25(926.885,518.170)  R(PR)                    XPAD_OUT_b/R_92  R
       r: 1785.22 ohm                                            r: 1725.31 ohm              3.47%

57    X28/X17/X0/X27/X17/R0(967.225,523.100)  R(PR)             XPAD_OUT_b/R_93  R
       r: 981.331 ohm                                            r: 948.396 ohm              3.47%

58    X28/X17/X1/R89(922.585,526.570)  R(PR)                    XPAD_OUT_b/R_91  R
       r: 257.44 ohm                                             r: 248.8 ohm                3.47%

59    X28/X18/R108(945.290,680.420)  R(PR)                      XV33ON/R_3  R
       r: 3.40499e+06 ohm                                        r: 3.29071e+06 ohm          3.47%

60    X28/X19/R20(922.085,686.385)  R(PR)                       XV33ON/R_4  R
       r: 787.162 ohm                                            r: 760.744 ohm              3.47%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11         11            0            0

   Nets:              251        251            0            0

   Instances:          20         20            0            0    MN(n)
                       61         61            0            0    MN(ND)
                       24         24            0            0    MP(p)
                       99         99            0            0    MP(PD)
                       24         24           30            0    R(PR)
                        2          2            0            0    D(D1)
                        6          6            0            0    D(DB)
                        3          3            0            0    D(dn)
                        1          1            0            0    D(DP)
                        0          0            0            4    PCORNER
                       76         76            0            0    _invv
                       13         13            0            0    _invx2v
                        5          5            0            0    _invx3v
                        1          1            0            0    _invx4v
                        6          6            0            0    _nand2v
                        6          6            0            0    _nor2v
                       36         36            0            0    _pdw2v
                        6          6            0            0    _pdw3v
                        6          6            0            0    _pup3v
                       12         12            0            0    _sdw2v
                        6          6            0            0    _sdw3v
                       16         16            0            0    _sup2v
                  -------    -------    ---------    ---------
   Total Inst:        429        429           30            4

o Statistics:

   1525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336.  18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1153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36 mos transistors and 18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by split-gate reduction.
   772 source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55.
     717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140 series/parallel layout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20.  6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135 parallel layout diodes were reduced to 11.
   8 parallel source diodes were reduced to 4.

   13 nets and 2 instances were matched arbitrarily.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VDDPST VSS VSSPST POC clk_sys a c clk_i2c e b

o Ambiguity Resolution Points:

      (Each one of the following objects belongs to a group of indistinguishable objects.
       The listed objects were matched arbitrarily by the Ambiguity Resolution feature of LVS.
       Arbitrary matching may be prevented by assigning names to these objects or to adjacent nets).

       Layout                                                    Source
       ------                                                    ------

                                     Nets
                                     ----

       X6/X7/14                                                  XV181/NET_0
       X18/X10/12                                                XV33/NET_3
       X4/X24/X1/44                                              XPAD_IN_c/NET_17
       X23/X7/X1/44                                              XPAD_IN_clk_i2c/NET_17
       X4/X25/X1/44                                              XPAD_IN_a/NET_17
       X4/X25/X1/45                                              XPAD_IN_a/NET_26
       X4/X24/X1/45                                              XPAD_IN_clk_sys/NET_26
       X21/X9/X1/45                                              XPAD_IN_c/NET_26
       X21/X9/X1/24                                              XPAD_IN_clk_sys/NET_21
       X23/X7/X1/24                                              XPAD_OUT_b/NET_21
       X28/X17/X1/24                                             XPAD_IN_clk_i2c/NET_21
       X4/X24/X1/24                                              XPAD_IN_c/NET_21
       X28/X16/X1/24                                             XPAD_OUT_e/NET_21

                                   Instances
                                   ---------

       (_invx2v)                                                 (_invx2v)
       Devices:
         X28/X19/M9(922.470,705.185)  MP(PD)                       XV33ON/M_30  MP(PD)
         X28/X19/X40/X0/M0(911.375,705.160)  MN(ND)                XV33ON/M_126  MN(ND)
         X28/X19/M15(922.470,718.265)  MP(PD)                      XV33ON/M_31  MP(PD)
         X28/X19/X43/X0/M0(911.375,718.240)  MN(ND)                XV33ON/M_122  MN(ND)

       (_invx2v)                                                 (_invx2v)
       Devices:
         X18/X11/M9(580.685,77.530)  MP(PD)                        XV33/M_34  MP(PD)
         X18/X11/X40/X0/M0(580.660,88.625)  MN(ND)                 XV33/M_125  MN(ND)
         X18/X11/M15(593.765,77.530)  MP(PD)                       XV33/M_29  MP(PD)
         X18/X11/X43/X0/M0(593.740,88.625)  MN(ND)                 XV33/M_121  MN(ND)

o Matched Mosfets Which Have Been Unequally Reduced:

       X28/X19/M15(922.470,718.265)                              XV33ON/M_31
       X28/X19/M16(922.470,719.235)                              XV33ON/M_32
       X28/X19/M17(922.470,722.62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28/X19/M18(922.470,723.59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28/X19/X43/X0/M0(911.375,718.240)                        XV33ON/M_122
       X28/X19/X43/X1/M0(911.375,719.210)                        XV33ON/M_123
       X28/X19/X44/X0/M0(911.375,722.60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28/X19/X44/X1/M0(911.375,723.57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28/X19/M11(922.470,709.545)                              XV33ON/M_35
       X28/X19/M12(922.470,710.515)                              XV33ON/M_36
       X28/X19/M13(922.470,713.90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28/X19/M14(922.470,714.87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28/X19/X41/X0/M0(911.375,709.520)                        XV33ON/M_37
       X28/X19/X41/X1/M0(911.375,710.490)                        XV33ON/M_132
       X28/X19/X42/X0/M0(911.375,713.88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28/X19/X42/X1/M0(911.375,714.85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8/X11/M15(593.765,77.530)                               XV33/M_29
       X18/X11/M16(594.735,77.530)                               XV33/M_36
       X18/X11/M17(598.125,77.53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8/X11/M18(599.095,77.53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8/X11/X43/X0/M0(593.740,88.625)                         XV33/M_121
       X18/X11/X43/X1/M0(594.710,88.625)                         XV33/M_122
       X18/X11/X44/X0/M0(598.100,88.62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8/X11/X44/X1/M0(599.070,88.62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8/X11/M11(585.045,77.530)                               XV33/M_30
       X18/X11/M12(586.015,77.530)                               XV33/M_32
       X18/X11/M13(589.405,77.53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8/X11/M14(590.375,77.53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8/X11/X41/X0/M0(585.020,88.625)                         XV33/M_123
       X18/X11/X41/X1/M0(585.990,88.625)                         XV33/M_128
       X18/X11/X42/X0/M0(589.380,88.62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8/X11/X42/X1/M0(590.350,88.62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
                             DETAILED INSTANCE CONNECTIONS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This section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onnections of
           matched instances that are involved in net discrepancies).

--------------------------------------------------------------------------------------------------------------

       (_invv)                                                   (_invv)
         in: X4/X24/X1/37                                          in: XPAD_IN_c/NET_18
         sup1: VDDPST                                              sup1: VDDPST
         sup2: VSS                                                 sup2: VSS
         out: X4/X24/21                                            ** XPAD_IN_clk_sys/NET_9 **
         ** X21/X9/21 **                                           out: XPAD_IN_c/NET_9

       Devices:
         X4/X24/X1/M41(78.195,384.740)  MP(PD)                     XPAD_IN_c/M_90  MP(PD)
         X4/X24/X1/X103/X0/M0(89.235,384.745)  MN(ND)              XPAD_IN_c/M_89  MN(ND)

--------------------------------------------------------------------------------------------------------------

       (_invv)                                                   (_invv)
         in: X21/X9/X1/37                                          in: XPAD_IN_clk_sys/NET_18
         sup1: VDDPST                                              sup1: VDDPST
         sup2: VSS                                                 sup2: VSS
         out: X21/X9/21                                            ** XPAD_IN_c/NET_9 **
         ** X4/X24/21 **                                           out: XPAD_IN_clk_sys/NET_9

       Devices:
         X21/X9/X1/M41(606.740,921.805)  MP(PD)                    XPAD_IN_clk_sys/M_90  MP(PD)
         X21/X9/X1/X103/X0/M0(606.745,910.765)  MN(ND)             XPAD_IN_clk_sys/M_89  MN(ND)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网友:
PCORNER从netlist中拿掉
检查下电阻是从那里多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1)incorrect net是和CORNER有关系?我先拿掉试试看
(2)我基本上能确定电阻都是在IO pad里面多出来的,这是我第一个关于incorrect instances的错误,R16。是版图里面有,source里面missing。版主,我怎么觉得这个电阻是短路的呢?还有下面的好多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把corner从netlist中拿掉后,那四个(我用了四个corner)关于corner的错误没了,其他的net错误还在,没变化。

网友:
先检查  电源  和 地  连接  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确。报告里面之前有关于power 和 ground的错误,已经解决了。没有打pin

楼主:
版主们还在吗?

网友:
看你的layout和spi的cell都对不起来,我开始怀疑的spi抽得有问题,当然我是猜,如果不对,勿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不是这个问题。我现在又在怀疑lvs option的问题,不知道您对LVS filter unused options这个选项的设置有什么了解没?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单个IO cell进行LVS验证,debug下,看下layout单元里多出来的单元的连接情况,然后看下netlist。
如果IO cell的netlist是从电路里自己抽取出来的,那可能的问题就是你的电阻的threshold设的太大造成的。
自己debug下看看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先试试,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各位前辈的帮助。
这个帖子的问题,我觉得算是解决了吧。下面做下总结。
前两个问题应该是同一个原因吧。就是我使用的数字pad,里面有较多的dummy电阻,应该是为了器件周围环境。这些电阻(截图在5楼)都是被短接的。在pr导出的网表和转换的spi文件里面都是没有这些器件的。可是由gds导出版图后,做lvs时候,如果不加以设置,将其过滤掉,会出现source和layout不匹配而出错。
解决方法,在lvs的option中,勾选RC那一栏,也就是过滤掉首尾短接的电阻,这样lvs的时候问题(1)和(2)就都解决了。
对于问题三,其实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解决了,就是source里面的电阻和layout的电阻不匹配。我手动修改了lvs文件里面关于PR(电阻类型)电阻的误差容忍系数,默认值是0%,我改成了4%(因为显示的不匹配信息是3.47%),这样第三个问题也解决了。
以上是做发是前辈们指点和自己查找资料解决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全对,若有不正确之处,请大牛指出!!!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319075-1-1.html

很好,应该就是这些问题。properity的问题可以waive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为什么会有property的错误,是抽spi工具的误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layout中存在45度的poly,所以算法的问题,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有部分误差可以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