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 sprocess pHEMT 工艺仿真

楼主(2015-05-17):
有人用sprocess仿过 pHEMT 么?感觉跟硅工艺差别很大啊。本人接触sentaurus 没多久,再次求教。仿真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除了substrate 层,GaAs,AlGaAs 和 InGaAs等层都是deposit 上去的么?相关材料的参数怎么设置?
我尝试deposit 上去,主要遇到以下几个warning:
(a) no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change rate for substrate material given. Assuming silicon
(b) Missing mechanical parameter for InGaAs(defaults applied instead)
(2)离子注入还是用 implant,常数掺杂怎么实现?delta 掺杂又如何实现?

网友(2015-12-25):
对于化合物半导体,软件无法实现工艺仿真,只能进行器件仿真

网友:
请问楼主关于sentaurus sprocess pHEMT仿真的问题有解决吗?

网友(2016-04-13):
好像化合物半导体真的不能仿真~

网友(2019-05-05):
sprocess是不能仿真的

网友:
用Sentaurus Device Edit仿

网友(2023-10-11):
可以仿真的,我在做化合物探测器,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命令比较麻烦,2016版本提供了一个例子,命令行比较繁琐,但是一定是可以做的

网友:
Sentaurus2016 里头有一个叫“TrigateNMOS_InGaAs“的例子,在自带的例子库FinFet下面,照着里面的说明文档修改,应该是可以的,化合物的外延工艺不能用Sprocess默认的,那个只针对硅,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沉积InGaAs等,需要特殊的命令,例子里头都有讲到了,
化合物的工艺是比较麻烦,但是和硅本质上也只是材料参数不同,你参考下例子一定应该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