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RR和CMRR仿真后的曲线为什么高频后上扬?

楼主(2015-05-17):
仿真了一个差动放大器,但是PSRR和CMRR都出现了后面上扬,请问是什么原因?求大神科普。

网友:
上扬是好事啊
原因是因为负载电容,高频负载电容本身就可以滤除掉了,所以高频PSRR变好,不需要loop gain来帮忙;低频靠loop gain来改善PSRR,中频最差,因为loop gain和负载电容对它都没用。于是就成了你仿真得到的那个结果

网友:
how is your stability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完全明白了。

网友(2015-07-31):
Agree with buckaroo.. That is the reason why PSRR behavior is mostly critical at frequencies of the order of MHz where most of the analog circuits are operated.

网友(2016-05-06):
学习了,相当实用,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

网友B(2017-06-26):
回复 网友A:

    请问 如果PSRR超过0dB了怎么办?

网友(2020-03-20):
这也是我一直疑惑的问题,现在才发现原来2015年已经有人问过,也已经有人解答了!

网友(2023-12-06):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后面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能超0的吧。超0相当于会对该频率电源处噪声进行放大,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