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多项DC-DC电源有什么缺点呢?相对于单相

楼主(2015-05-17):
请问多项DC-DC电源有什么缺点呢?相对于单相,我想优点应该是可以提供更大的电流,更平滑的电压,那缺点呢?

网友:
輕載效率差, 成本高, 設計複雜

网友(2015-09-06):
多相的肯定成本高,但是现在电流越来越大的趋势,不能让单个IC或单个零件承受过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