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put referred noise of latched comparator

楼主(2015-05-17):
各位:
小弟最近在用 erf probability 的方法仿真strobed latch 比较器的input referred noise,

查阅资料后觉得这是一种比较靠谱的办法,但是有些疑问如下:

既然这种办法得到erf  的 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input-referred noise,那么根据noise的公式,

noise expression

noise expression
noise 应该和latch的频率有关系。但是在电路里改动频率后,对noise的影响并不如

公式表现的如此之大。

想问问有测过input referred noise 的前辈,erf probability 方法是否有局限性,或者说两者是否能够互相验证

ps:公式来源:

Noise estimation in strobed comparators

网友(2015-11-12):
回复 楼主:

你能把这篇文章放上来吗?

网友(2016-08-16):
具体可以深入研究

网友(2019-08-26):
需要好好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