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实战演练逻辑篇26:LCD显示驱动子板详细设计

楼主(2015-05-18):
LCD显示驱动子板详细设计

本文节选自特权同学的图书《FPGA设计实战演练(逻辑篇)》

配套例程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pJ5bCtt

SF-LCDFPGA引脚定义如表3.4所示。(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3.4 SF-LCDFPGA引脚定义

分类

名称

引脚号

功能描述

背光控制

9293EN

85

背光芯片使能信号。

LCD驱动

LCD_B0

84

蓝色数据位0

LCD_B1

83

蓝色数据位1

LCD_B2

80

蓝色数据位2

LCD_B3

79

蓝色数据位3

LCD_B4

77

蓝色数据位4

LCD_G0

76

绿色数据位0

LCD_G1

75

绿色数据位1

LCD_G2

74

绿色数据位2

LCD_G3

73

绿色数据位3

LCD_G4

72

绿色数据位4

LCD_G5

71

绿色数据位5

LCD_R0

70

红色数据位0

LCD_R1

69

红色数据位1

LCD_R2

68

红色数据位2

LCD_R3

67

红色数据位3

LCD_R4

66

红色数据位4

LCD_HSY

65

行同步信号。

LCD_VSY

64

场同步信号。

LCD_CLK

60

显示数据锁存时钟。

触摸屏控制

AWIRQ

55

中断请求信号。

AWSCL

59

I2C接口时钟信号。

AWSDA

58

I2C接口数据信号。

         54PINFPC插座用于连接LCD进行驱动,这个LCD的驱动接口原理图如图3.56所示,其接口详细定义和功能描述如表3.5所示。(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3.56 LCD接口电路

3.5 LCD驱动接口引脚定义

引脚

信号

功能

1

VBL-

LED背光地。

2

VBL-

LED背光地。

3

VBL+

LED背光电源。

4

VBL+

LED背光电源。

5

Y1

触摸屏:上。

6

X1

触摸屏:右。

7

NC

无连接。

8

RESET#

硬件复位。

9

SPENA

SPI接口数据使能信号。

10

SPCLK

SPI接口数据锁存时钟。

11

SPDAT

SPI接口数据信号。

12

B0

蓝色数据位0

13

B1

蓝色数据位1

14

B2

蓝色数据位2

15

B3

蓝色数据位3

16

B4

蓝色数据位4

17

B5

蓝色数据位5

18

B6

蓝色数据位6

19

B7

蓝色数据位7

20

G0

绿色数据位0

21

G1

绿色数据位1

22

G2

绿色数据位2

23

G3

绿色数据位3

24

G4

绿色数据位4

25

G5

绿色数据位5

26

G6

绿色数据位6

27

G7

绿色数据位7

28

R0

红色数据位0

29

R1

红色数据位1

30

R2

红色数据位2

31

R3

红色数据位3

32

R4

红色数据位4

33

R5

红色数据位5

34

R6

红色数据位6

35

R7

红色数据位7

36

HSYNC

行同步信号。

37

VSYNC

场同步信号。

38

DCLK

显示数据锁存时钟。

39

NC

不连接。

40

NC

不连接。

41

VCC

数字电源。

42

VCC

数字电源。

43

Y2

触摸屏:下。

44

X2

触摸屏:左。

45

NC

不连接。

46

NC

不连接。

47

NC

不连接。

48

IF2

数据输入格式控制引脚。

49

IF1

数据输入格式控制引脚。

50

IF0

数据输入格式控制引脚。

51

NC

不连接。

52

DE

数据输入使能。

53

GND

数字地。

54

GND

数字地。

我们可以将该表中的信号接口归为五类。第一类是数字信号接口,如RESETSPENASPCLKSPDATRxx07)、GxBxHSYNCVSYNCDCLKDE。此类信号主要是传输显示数据给LCD面板,这么多接口,是不是所有的引脚都要用上呢?不是的,其实仔细看这款LCDdatasheet,我们发现它提供了多种数据传输方式,有常见的并行RGB数据传输,也有CCIR601/656等方式。前者通常驱动时钟慢一些,而需要的数据总线宽一些,传输协议也更简单,我们也更倾向于采用前者进行通信。由于这里的数据接口合计是24bit的,也就是说每个像素点的色彩可以显示224次方种,即通常所说的1600万色。不过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用足这24bit数据线,我们的图片是16bit的,基本上人眼感觉已经够绚丽了。因此,在硬件连接上,我们做了如图3.56所示的处理,为的是减少数据位宽。SPENASPCLKSPDATSPI接口,用于给LCD的一些控制寄存器写数据,有些液晶屏需要在LCD上电后用该接口做一些配置才能够正常使用,而我们使用的这款屏则不需要,因此我们可以不必理会这些引脚。时序的控制上既可以用HSYNC/VSYNC模式(我们的电路上使用了该模式),也可以用只有DE的模式。(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第二类接口,即液晶的模式设置专用输入接口,包括了IF0IF1IF2等接口,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设置使用哪种数据传输方式,我们的设计中统一采用并行RGB数据传输。第三类接口是触摸屏信号接口,是模拟信号,如Y1X1Y2X2,这些引脚是否使用需要看液晶屏是否真的接好了触摸屏。第四类接口是电源接口,即VCC(接3.3V)和GND信号。第五类是背光电源,即VBL+VBL-信号,这部分硬件上设计了专门的背光电源电路产生19.8V电压进行供电。(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如图3.57所示,LCD内部的背光是6LED串联,每个LED的额定电压是3.3V,电流是20mA。因此,要驱动这6LED就需要19.8V/20mA的电压。我们的系统输入电源是5V,必须升压才能够得到19.8V(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3.57 LCD的背光驱动条件

         LCD驱动的背光电路如图3.58所示,这里使用了升压芯片RT9293,该芯片为恒流控制,只要设定驱动电流即可使LCD的背光正常工作。FB引脚和GND之间有两个33ohm电阻并联,得到的阻值是16.5ohm,该阻值对应设置了约20mA的驱动电流。(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3.58 LCD背光驱动电路

触摸屏驱动器芯片AW2083电路如图3.59所示。它由两路的差分模拟电压输入,用于采集电阻式触摸屏的模拟电压。数字端有一个IRQ中断信号可以连接到FPGAFPGA接收到中断后,作为主机,可以通过I2C接口读取的当前的触摸屏坐标数据。(由于我们所使用的3.5寸液晶屏LQ035NC111带触摸屏版本已经停产,所以我们电路上只是保留,但不焊接芯片)

3.59 触摸屏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