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槽栅DMOS器件仿真

楼主(2015-05-18):
各位大仙我仿真槽栅DMOS器件,但是为什么输出是一条直线,且数量级在-16次方,就是ID-VG特性

网友:
去器件区问吧,这儿基本没人来

网友(2015-10-24):
DMOS器件仿真可以仿真?我首次了解到,我是out啦,用什么仿真软件呢?仿真到达什么效果呢?

网友(2016-02-14):
楼主在仿真设置上存在错误吧,再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2016-11-05):
具体仿真时的偏置条件是如何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