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积分电路

楼主(2015-05-18):
图1

图2

图3
最近在做一个课题,要用到积分电路,于是我就先仿真了一个简单的积分电路,想看一下其结果。
其电路图如图1所示,输入信号如图2所示,仿真的结果如图3所示。这里的运放用的是理想放大器
这个结果很明显不对呀,我改了电容值、电阻值以及输入信号的大小,其结果都不对!我也找不到原因了,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谢谢 了!

网友:
OPAMP GND“未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放大器换成自己搭的折叠型运放后,出现如图所示的结果。当输入信号从1V变到0时,电容右极板的电压会出现过冲了?

网友:
这很正常啊,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你在左极板给的阶跃信号,右极板肯定会有相应的过冲,你积分电容100fF,这个电容不大,寄生电容可与之比拟,你计算一下电荷按电容比例重新分配,应该可以计算出过冲的大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增益不够大 导致有失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72dB 还不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1

图2

图3

图4

我们在做神经刺激器,我现在在仿真图1的电路。我现在将积分器的输入信号设置为图2所示的刺激信号,希望积分器的输出信号如图2中的Vx一样,但现在问题是(1)当电容放电其电压为0后,为什么电压还会上升(如M0),此时输入电压已经为零了呀!
                      (2)当积分器的输入电压为负的时候,相当于给电容充电(对应的积分器的输出为斜线向上),这个负电压我怎么给了?

网友(2017-07-24):
本帖大神,我现在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做了一个基本的反向RC积分器,输入负电压,积分后电压达到最大值不能保持住,随时间电压值下降得很快,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稳住电压,让它不下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