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oise vio

楼主(2015-05-18):
达达们,问个问题:ICC里,分析SI时,noise vio 一般怎么报?哪个阶段报出来fix比较合适?

网友:
如果不加载ccs db,报出来的基本不准,

在pt里面看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大,我们用的ccs model,不过ICC里各阶段把SI开起来了的,没有报过,更没手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