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和负压值进行精确比较?

楼主(2015-05-18):
需要和一个负值电压进行比较?
一般做法是对负值升压后再与一个正值比,
但问题是升压一般用跟随电路来实现,这一过程较易受温度影响。
怎么办?

网友:
为了防止这种影响,你可以自己加一些offset在里面,满足应用就好,如果采用升压跟随这种办法不可以而且也不能直接和地电压比较的话,我就没见过了。。。

网友:
用charge pump加一个VDD上去。这样与温度无关。

网友(2016-11-15):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是怎么做的呢?我也正要做一个这样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负压变成正电流,再流过电阻,就成了正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