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的时钟buffer

楼主(2015-05-18):
求高手指点,FPGA的时钟buffer到底该怎么用?BUFR、BUFG,还有普通的BUF,有什么区别呢?像附图里的这种情况,其实只用到右下角的资源,但由于使用了BUFG,时钟要从右下角的PAD传到位于FPGA中央的BUFG,再传回右下角供逻辑使用,那添加BUFG还有必要吗?
新手各种弱,求大牛支援……大谢!

网友:
BUFG:全局时钟缓冲器,不需要自己添加,工具会给你添加,而且一般时钟进入FPGA后都用BUFG;BUFH:区域时钟,作用于左右相邻的两个时钟区域的逻辑资源,和BUFG共用水平时钟线;

BUFR:区域时钟,只能作用于某一个时钟区域内的逻辑资源;
BUFIO:IO时钟,只能作用于某一个BANK的IO列,而不能作用于逻辑资源,如LUT/RAM/DSP等;
BUFR和BUFIO适合于源同步系统。

个人认为,作为初学者或者说不是高手的话,不要纠结于用什么时钟缓冲。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bufg当然是全局时钟,理解哈全局时钟的概念

网友:
走BUFG就是上全局时钟网络,全局时钟网络能做到很小的SKEW,而这恰恰是同步时序电路所必需,若不走BUFG,则在多扇出的情况下,时钟到达每个逻辑单元中的CLK的时间不一样,即存在较大的SKEW,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BUFR呢?局部时钟?

网友:
不是所有的器件都有BUF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那么如果某部分逻辑只局限在一个bank,并且该FPGA有BUFR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用BUFR了呢?以及,这些buffer要怎么用呢?我知道的方法有,例化primitive,或者在生成PLL的时候可以选择驱动方式,不知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
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讲的很清楚,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请教一下:BUFG可以使时钟到达各寄存器的skew减小,但由于BUFG在芯片中心,走线还是很长的。如果想要保证时钟到达寄存器和时钟源之间的延迟最小的话,应该怎么办呢?因为有些源同步应用中需要用输入时钟来采样数据,如果延迟大了相位关系就不能保证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fpga的时钟是从区域时钟管脚接入的话,就用BUFR缓冲,一般在需要对输入数据采样的情况下用的比较多,搭配的还有IDELAY和IDDR等等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想法是:       1,可以尝试加offset in约束,说实话这个约束我也没用过,可以参考ug612的Timing Constraint Methodology章的Input Timing Constraints节,这个效果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2,可以用BUFR或者BUFIO,这两个专用于源同步接口,可以在ISE里用SelectIO IP核生成一个CameraLink接口,看看BUFR和BUFIO怎么用;这个有个弊端是,因为BUFR和BUFIO是区域时钟,所以数据在采集后要进入其他时钟区域的话,需要一个fifo来缓存,用一个全局时钟读出才可以。

       说明:本人解出fpga并不久,实战经验有限,以上两点仅仅是个人的一些想法,供参考,希望可以给你提供思路。
在此,也希望有实际应用经验的前辈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那比如添加了IDELAY以后,IDELAY产生的延迟后的时钟又该用什么buffer呢?原谅我如此小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OFFSET_IN约束我也看过,但总是不得要领的感觉……主要是不知道参数到底该设多大,毫无经验啊……
您说的第二点挺有启发的,我总以为要在一开始就想办法切换成全局时钟,看来是图样图森破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啊,关于offsetin知道它是干啥的,但是什么时候用、怎么用、时间怎么设置,不太懂,我也在这个论坛发过帖子,但是没人鸟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