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cne仿真loadpull的power contours位置为什么会随着输入功率变化而变化

楼主(2015-05-18):
各位高人,我用cadence仿真PA loadpull,想找到最佳功率匹配负载以及最大输出功率。

   仿真时发现,当改变输入功率大小时,power contours的位置以及形状是不断变化的。我很奇怪,power contours不应该与输入功率大小有关吧?
   另外,如何知道所设计的PA的最大输出功率呢?cadence仿真时,输入功率设置大了,就会出现仿真错误。并且,如上边提到的,每改变一次输入功率,power contours就变化一次,搞得我都不知道仿真的结果是不是靠谱了。

网友:
power contours显然会跟输入功率有关啊。。。。。。
如果你输入功率足够小,此时输出的幅度也是小信号,你的load pull结果必然就等于共轭匹配而不是负载线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多谢

网友(2015-10-19):
请问楼主你的loadpull当输入功率大了是不死提示出现r=-。。。,仿真不收敛啊?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