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直流测试结果异常

楼主(2015-05-18):
原定LDO输入电压电压3-5V,输出2.8V,现在MPW回来后测试。19片样片的输出结果从2.5V-3V都有。线性调整率也比较差。不知道是否电路设计有问题,还是版图设计的不好?

网友:
如果设计过程中直流偏置没有异常,可能存在如下问题:
   1。内部的基准电压偏离设计值。BANDGAP输出电压不稳定
   2.误差放大器的开环增益低(与电路版图相关)。
   3. 版图设计的误差放大器的MOS 的匹配导致OFFSET 误差及差分增益下降。

网友:
可以trim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教一下,如何去测试发生异常的确切原因呢?好像是带隙输出电压不稳。

楼主:
不能trim,有朋友说用FIB,但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