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一小段单片机程序求解读

楼主(2015-05-18):
一段单片机程序 对于他那个MAIN函数部分不太理解 它的COUNT=0和P0,P2为什么放在while外面,谁能帮我解读下,谢谢~

网友:
没按键也是要显示的啦,那是初值。

网友:
樓上說的沒錯,是在程式開始時設定起始值。如此才不會有亂數。

网友:
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3C64268BF1C7A59C.html

第20章-单片机开发常用工具的使用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83DF4E09AD2204F2.html

第19章-实践项目开发——多功能电子钟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E32F39DCEABE1D92.html

第18章-RS485通信与Modbus协议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AF61E5F94C974477.html

第17章-模数转换AD与数模转换DA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7EB2153D7E90E721.html

第16章-红外通信与DS18B20温度传感器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1F50C1A2B34830F9.html

第15章-实时时钟DS1302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B143DCAC3809C8EF.html

第14章-I2C总线与EEPROM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4F82B7A0CD5764A8.html

第13章-1602液晶与串口的应用实例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B2861CBB5F03D903.html

第12章-指针基础与1602液晶的初步认识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4C06231B198A8EEF.html

第11章-UART串口通信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E3662654C1388F39.html

第10章-实例练习与经验积累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33A9633A67FCEB44.html

第9章-步进电机与蜂鸣器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8280984EA611C18D.html

第8章-函数进阶与按键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93BA914912170340.html

第7章-变量进阶与点阵LED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DBF9CFA64E6A70AD.html

第6章-中断与数码管动态显示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9DD22500132D0F7C.html

第5章-定时器与数码管基础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37D215112EDDC807.html

第4章-C语言基础以及流水灯的实现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495A01A6A0C6C3FF.html

第3章-硬件基础知识学习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1078B2EBABC87CCD.html

第2章-点亮你的LED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A03DF2B2063235BB.html

第1章-如何学习单片机
119G网盘下载地址:http://d.119g.com/s/7EFCB3B4A093FCA8.html

网友(2015-09-23):
cont只是初始化变量,p0和p2在while里面还有赋值,一个显示十位,一个显示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