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分悬赏】含有对offset/gain校正(或fitting)的码密度DNL/INL MATLAB方法

楼主(2015-05-18):
求问各位大神:
小弟在用MATLAB做sine wave的码密度来求DNL/INL。不过输入的数据是实际ADC量测得到的,所以实际的offset和Amplitude(gain)都是未知数,需要从data中计算得到。
论坛里的很多DNL/INL计算代码都没有包含这个部分。
Maxim的代码中好像有计算Ampiltude,不过好像没有offset的计算,Maxim代码其中的“Mid-Code (Mean Code)”是不是就是已知的offset?
求问哪位大神有含有对offset/gain校正(或fitting)的用sine wave的码密度求DNL/INL的MATLAB代码或者是相关资料~
冰天雪地跪求!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ADC如果是12位,輸出碼在0 - 4095間,mid-code理想值是2047(或2048)。
你的ADC如果是差分輸入,你不加AC信號,看到的輸出碼值例如是2045,那麼offset就是3LSB(對應多少mV很容易換算到)。
先拿Maxim的code試一試,讀他的code理解他在做什麼,有了具體問題再解決。比直接問人往往有效些。
我想你的問題Maxim code都可以解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   主要是小弟现在拿到的是老板给的一组量测数据,只能对这组数据作分析,没有办法接触到实际的那颗ADC。
   所以想问说有没有办法(或算法)可以直接从这组数据中分析出offset。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手裡的碼值取平均,就是量測的mid-code,同理想的mid-code去比,之間的差是offset。
Maxim是基於code density test,背後的理論可見這篇文章:

full-speed testing of a/d converters
Author: J Doernberg
JSSC, Dec.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