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nte carlo仿真

楼主(2015-05-18):
小弟要对MOS管(有源电阻)和电阻器件的阻值进行monte carlo仿真,出现了错误,请大家多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2017-08-28):
图5不是说的很明确吗,ADE窗口的outputs两个表达式设置错了啊。
很可能是因为ADE默认不保存电流,你又没设置,DC仿真估计都跑不了。挖坟了。。。

网友(2018-07-08):
solved of this iss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