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为什么要分析开环传输函数?

楼主(2015-05-19):
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负反馈闭环系统中: 假设系统单输入R(s);单输出C(s),前向通道传递函数G(s),反馈为负反馈H(s)。此闭环系统的闭环传递函数为 G(s)/[1+H(s)*G(s)]。”

自动控制原理里面,会先算开环,然后进而计算闭环。

楼主:
标题

回复 2# sjtusonic 我发现刘深渊的ppt会分析开环相位裕度,开环不是绝对稳定的吗?

网友:
所有反馈系统都会先算开环,最后再看闭环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析各个子模块对相位噪声的贡献时会用到开环传输函数。

网友:
开环传输函数与闭环传输函数的表达式。。。。

网友:
我建议你把razavi模拟第十章好好的看一遍

网友:
PM反映的是闭环稳定性,不是开环

网友:
loop gain=GH(s)很重要,计算后可得出LPF,CP等重要参数,也可计算各模块noise contribution。

网友:
几乎无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