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cmos运放设计题

楼主(2015-05-19):
30资产
如图所示,谢谢大家!

网友:
图片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您看一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方便把用到的参数表列出来吗就是题干里提到的那个

输出摆幅大于5V,说明是有正负电源供电,一共6V,根据功耗算出来的最大电流是830uA

负载电容10p,根据摆率的要求,需要的尾电流最少是500uA

电流源是100uA,留有余量,可以选择100电流源,复制到500uA作为尾电流供给放大器第一级,再分配200uA给放大器第二级。

至于增益、输出电压的要求和具体的管子尺寸,需要看了参数以后才能计算。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参考 Alen的书,里边有设计流程

网友:
不需补偿,忽略相位裕度,电路怎么稳定?

网友:
电源只有3V,设计一个fully-differential就得了

网友(2015-10-08):
这么多。。。怎么下啊

网友(2018-05-22):
回复 网友B:

电源3V,工艺0.5um,摆幅5V?有点奇怪,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