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赛灵思 DDR3 调试问题

楼主(2015-05-19):
1、使用的芯片为zynq7020-GLB484,ddr3芯片型号为MT41K128M16XX -125.2、使用SDK中的momery test 程序,开始结果显示的是 failed,后面程序就只能跑到一半,就挂掉了。
3、后使用XMD对DDR3 的地址进行读写,发现数据读写不正确。无论对DDR写什么值,读到的结果都是0x00000000.而测试通过的板子,就可以正常的读写数据。

求助:1、请教各位大神,我这情况最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2、我想查看DDR3的时序,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网友:
频率运行多少,可以考虑将频率尝试一下

网友:
一般先降频,如果不行,多数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先降频试试

网友:
1.焊接有问题2.布线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