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UCK在重载和轻载时,为什么VFB的电压不同?

楼主(2015-05-19):
BUCK在重载和轻载时,为什么VFB的电压不同(Vout的电压也不相同)?按理说BUCK的输出电压是用户设置的恒定值,不会随负载大小变化的,但是这样的话又解释不了负载变重时,EA_out变大,抬高峰值电流以增大负载电流的功能。希望各位能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开环增益不是无穷大没问题吧,而且开环增益的大小和你的负载电阻是有关系的,你需要的电流越大,挂的负载电阻就越小,它将减小开环增益,而一个负反馈系统的fb和ref到底多精确的相等,取决于你的开环增益,现在开环增益减小了,fb和ref的小信号差距必然变大,OK?

网友:
所谓vfb轻载和重载的不同,是因为输出电压变化了,为什么输出电压变化了,因为拉电流不同,而实际上电路的开环增益并不是无穷大,即使用户设置好了输出电压,不同的负载电阻对应的输出电压总是会不一样的,只不过这个不一样很小很小,一般不影响DC输出电平值,但是这个很小很小的不一样转换成FB,又加到EA输入,你想想EA增益多大,如果是1000,那1mv的变化都会引起eaout1V的变化,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回答,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是你说的“因为拉电流不同,而实际上电路的开环增益并不是无穷大,即使用户设置好了输出电压,不同的负载电阻对应的输出电压总是会不一样的”这句话我没有理解,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对于理想运放:开环增益为无穷大,因此VFB=VREF,这时Vout是用户设置的输出电压
2、实际中的非理想运放,开环增益为有限值,VFB与VREF有一定偏差,Vout并不严格等于用户设置的输出电压。
但是,我没有理解“不同的负载电阻对应的输出电压总是会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下我总算明白了,谢谢你的耐心解答。虽然我知道你并不在意悬赏信元什么的,帮我解答问题完全出于对后辈的指导;但是为聊表谢意,我还是要把悬赏的信元给你,再次说声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一个典型负载1A,输出1.8V的buck。按照你的思路,空载时的Vout应该是最接近1.8V,因为“开环增益最大”,而重载时Vout值越低。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可能1A时是1.8V,重载时稍低,空载时稍大于1.8V;此时空载时“开环增益最大”,而Vout却没有那么准确。
怎么解释?

我个人理解是,对于不同的负载,导致不同的环路稳态点(笼统理解为偏置点),所以Vout有所差别。更重的负载,显然需要更大的EA_out来控制电感传输更多电流给负载,于是FB更小,Vout也就更小。反之,轻载时,需要的电感传输的电流小,所以EA_out小,FB更大,VOUT也就更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我们假设现在讨论的环路是理想的环路,系统是理想的线性系统,而且轻重载均是简单的电压模式PWM控制,确实将在空载时最接近1.8V,以后随着电流的改变而变小,不会出现你说的在1A时才等于1.8V这种现象,其实这是该系统模型的基本属性哦,你想想对不对,过度重载可以拉到0,而之所以现在有所谓轻载输出,也只是稍大于1.8V,是因为这些讨论的理论都是近似的,系统夹杂着大信号的能量传输和开关过程、offset,并非前述的理想系统,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