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帮看latch产生的原因

楼主(2015-05-19):
always @ (*)
                if (rst)
begin
  irda_data = 8'd0;
end

                else if (data_cnt == 4'd8)
begin
  if(get_data[1] & get_data[2])
   begin
     irda_data[7:2] = get_data[8:3];
     irda_data[0] = ~irda_data[0];
   end
  else
     irda_data = get_data[8:1];
                  end

提示说irda_data从0~7都产生了latch,请教下原因,谢谢各位高手

楼主:
自己解决了,在后面添加一个else补充完整。

网友:
latch在组合电路里要避免生成的原因是latch对信号毛刺干扰敏感,容易误锁存错误数据

不光是if(rst) 哪个层次少一个else语句,还有功能设计还有问题,从你的逻辑上来分析,是没有办法避免产生latch的,data_cnt应该是时序的,而在组合逻辑里同步时序信号的变化必然产生latch, 解决办法是改为时序电路,引入时钟,latch就变为寄存器

网友:
有if没else都会产生l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