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DFT后还是时序修复完成后进行ATPG

楼主(2015-05-19):
请教,是在DFT、DC之后就进行ATPG,还是在ICC、PT完成时序修复等一系列工作后,对最终的门级网表做ATPG?如果在DC之后就做ATPG,会不会由于ICC对网表的改动,使生成的测试向量最终失效?

网友:
以最后的网表为准,再做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想再请教一下,如何使用write patterns可以写出测试激励,并能用nclaunch仿真?
原本用的是-format verilog,现在2013版的Tetramax报error说这个命令已经废弃了。

网友:
wgl 就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可是wgl生成的文件不符合verilog语法,如何用nclaunch完成仿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印象中需要 STILDPV 格式来仿真 wgl给芯片测试方
至于ncsim  后面需要调用 tmax下面的lib 来支持, 但是需要linux重新编译成适合nc的lib ,这个ms有点难度,
用vcs 到是没有这个转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