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 cadence自带的 adc_dnl_8bit 测量 DNL

楼主(2015-05-19):
各位,请教个问题,在cadence发现了 adc_dnl_8bit这个元件,是verilogA的理想模型,现在的问题是,对于该block的out端口接ADC的输入还是其他有些问题;以及如何跑仿真,是.tran设置时间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大谢~

楼主:
自问自答吧,昨天终于弄明白了,似乎.tran就能得到结果,但因为给的verilogA代码里面的上升时间设置的太大了,为30us,所以周期要设置大一点,这点也可以自己手动改,然后得到的DNL值会在input.dat里面,和input.scs在一个文件夹里的

网友(2015-10-27):
vout是接到adc的输入吗?

网友A(2018-05-22):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我在仿真的时候出现错误,L: The following branches form a loop of rigid branches (shorts) when added to the circuit:        V2:p (from net4 to 0)

网友:
回复 网友B:

vout就是DNL的输出值吧,怎么会接输入呢?

网友(2019-07-1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我在仿真的时候出现错误,L: The following branches form a loop of rigid b ...

vclk是输出

网友C(2021-04-08):
您好,请问楼主仿真的时候connect rule是怎么设置的啊,我把connectlib复制到tsmc的文件夹里之后,在其cds文件中写了DEFINE connectLib ./connectLib,然后library manager里出现了connectLib,但是跑仿真的时候还是报错了,说unable to find a unit named 'connectLib .ConnRules_18V_full_fast:connect' in the libraries,请问我是设置错了吗?因为这个毕设停滞几天了

网友:
请问是和FFT一样设置的仿真参数吗

网友:
dac怎么测DNL?

网友(2022-07-08):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楼主仿真的时候connect rule是怎么设置的啊,我把connectlib复制到tsmc的文件夹里之后,在其cds ...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问自答吧,昨天终于弄明白了,似乎.tran就能得到结果,但因为给的verilogA代码里面的上升时间设置的太大 ...

谢谢,如今遇到了和前辈一样的问题

网友:
请问你当时是如何测量DAC的静态参数的?求大佬指教

网友D(2023-09-23):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我在仿真的时候出现错误,L: The following branches form a loop of rigid b ...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是怎样解决的呢

网友(2023-11-20):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是怎样解决的呢

在中间加一个1欧姆的小电阻试试,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现在加上可以跑仿真了

网友(2025-08-01):
引用 楼主:
自问自答吧,昨天终于弄明白了,似乎.tran就能得到结果,但因为给的verilogA代码里面的上升时间设置的太大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