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的结果,求指正!【已解决】

楼主(2015-05-19):
lvs做完之后,通过了。(1)可是结果中还有两个warning: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师兄说这个可以不管,可是还是想问问前辈有没有问题?

(2lvs后出现ERC错误,截图如下

在realease note 中讲到:could be waived。如下

是不是可以不管ERC的问题了?
求前辈指正。

网友:
咋通过的?也没个反馈,把你上个帖子结了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做了了解,望指点。关于这个帖子的问题,你是怎么看的?求帮助!!

网友:
第一个问题,无视。
第二个问题,把错误的地方点一下看看,只要没有漏接的P/G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检查不出来哪里错了,这些个ERC错误都是针对电源pad的,是电源pad本身带出的问题。我觉得跟我导入的设计没有关系,所以我决定忽略了,(而且realease note也确实是这么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foundry 的数据那就忽略吧

网友:
pad上的erc通常可以忽略,  也没太多时间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多谢两位版大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两位版大的指导!!!!